热敏电阻器工作原理

楼主(2020-06-19):
金属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但半导体则相反,它的电阻值随温度的升高而急剧减小,并呈现非线性,如图所示。由图可知,在温度变化相同时,热敏电阻器的阻值变化约为铂热电阻的10倍,因此可以说,热敏电阻器对温度的变化特别敏感。

半导体的这种温度特性,是因为半导体的导电方式是载流子(电子、空穴)导电。由于半导体中载流子的数目远 比金属中的自由电子少得多,所以它的电阻率很大。随着温度的升高,半导体中参加导电的载流子数目就会增多,故半导体导电率就增加,它的电阻率也就降低了。

  热敏电阻器正是利用半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显著变化这一特性制成的热敏元件。它是由某些金属氧化物按不同的配方制成的。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根据测量热敏电阻阻值的变化,便可知被测介质的温度变化。

网友:
热敏电阻器正是利用半导体的电阻值随温度显著变化这一特性制成的热敏元件。它是由某些金属氧化物按不同的配方制成的。

网友:
随着温度的升高,半导体中参加导电的载流子数目就会增多,故半导体导电率就增加,它的电阻率也就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