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电流声的问题??

楼主(2020-06-20):
各位大神帮忙给点建议,有一个蓝牙耳机板,右边声道是在蓝牙耳机主板上焊接(声音正常),左边声道是经过一个FPC排线(这个排线有四个PIN分别排是VBAT,GND,L,GND)接到另外一边,而左边确有电流声,把电池的地不经过排线直接焊一根线到蓝牙耳机主板就没有电流声.这个要怎么处理??

网友:
    连接线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
    也会有问题,要从主ic拉个地到左边输出的地才会好,这就很奇怪,明明板子是一块整地,为啥还要单独拉线,不知道是不是要分音频地这样处理

网友:
    应该是声道模拟信号地回路问题,模拟信号容易受干扰,导致电流声。

网友(点评):
所以是我差分输出走线不太好吧,

网友:
    是不是排线的内阻比较大,走线位置又靠近了音频线,BAT给整个系统供电的话,这回流地线上的噪声应该不小。

网友(点评):
我有把排线0.2,全部加宽到0.4,这样会好一些,然后再把转接板上的音频地和VBAT地分开,不让他们是一整块地,让他们都到主板上去连接.这样又好一些,但最终人耳还是能听到电流声,有点不好解了,

网友:
    排线有多长?' W) l9 Z/ N7 g$ m9 P
    试一下改变线序呢?VBAT,GND(电源地),GND(音频地),L。确保音频地上没有电源地电流流过,也就是你上面说的在主板侧(音频功放输出的地方,一般功放会有个大电容的接地脚)连接音频地和系统地。

网友(点评):
有30CM这样长,线序有试过中间都是地的,还是有一点电流声,目前还在想办法解

网友(2020-09-10):
    VBat   GNG双绞线,  GND L双绞线试试

网友:
    结果怎么样?如何改善的?

网友:
    有没有试过过包地设计?

楼主(2020-10-12):
    找到问题了,还是电池到主板太长了,电压差到0.2V这样有问题。后面要板厂增加厚度和金量,现在好了听不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