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帮我想想如何抑制短路时的浪涌电流

楼主(2020-06-20):
做了一个软开关中,测试其短路特性,上图是电路中100Ω两端的电压波形(用于计算短路浪涌电流),如何消除尖峰值太(红色圈部分),是整体短路电流呈现软一点,像是绿色曲线那样

网友:
    电容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最好有原理图,你描述的不是很清晰。根据字面描述可以有以下备选:1. 串联增加电感,注意此电感的饱和电流;2. 长期解决方案:加入电流采样电路,实现过流软关断。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最好是有电路图的

网友:
    可以串电感试一试

网友:
    有图解决起来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