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d老师第十一讲 PCIE power si AC耦合电容前面4个net 是怎么加到一个net下面的(P3E_...

楼主(2020-06-20):
杜老师第十一讲 PCIE power si AC耦合电容前面4个net 是怎么加到一个net下面的(P3E_CPU_TX0)的? 不然就需要前后net 合并才能出插损曲线。

网友:
    兵贵神速  牛逼的人儿们

网友A:
    将差分属性去掉,再同时选中电容前后的网络,用merger合并,合并完再定义成差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差分属性去掉,再同时选中电容前后的网络,用merger合并,合并完再定义成差分

这种merge我知道 视频这种电容前后net总共4个net在一个net下面怎么操作的

网友A:
    新建一个信号名,把net拖进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建一个信号名,把net拖进去就好了

    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