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风焊盘

楼主(2020-06-21):
Soldermask_TOPEDA365 论坛
Soldermask _BOTTOM
是指阻焊层我们常说的绿油层(不过阻焊层的颜色,不只是绿色的,还有红色、蓝色、黑色和白色
的等等)
,是电路板的非布线层,用于制成丝网漏印板,将不需要焊接的地方涂上阻焊剂。由于焊接电
路板时焊锡在高温下的流动性,所以必须在不需要焊接的地方涂一层阻焊物质,防止焊锡流动、溢出引
起短路。在阻焊层上预留的焊盘大小,要比实际焊盘大一些,其差值一般为
1020mil,在 Pad_Design
工具中可以进行设定。
Pastemask_TOP
Pastemask _BOTTOM
锡膏防护层(Paste Mask:
为非布线层,该层用来制作钢膜(片),而钢膜上的孔就对应着电路板上的 SMD 器件的焊点。在
表面贴装(
SMD)器件焊接时,先将钢膜盖在电路板上(与实际焊盘对应),然后将锡膏涂上,用刮片
将多余的锡膏刮去,移除钢膜,这样
SMD 器件的焊盘就加上了锡膏,之后将 SMD 器件贴附到锡膏上
去(手工或贴片机),最后通过回流焊机完成
SMD 器件的焊接。
通常钢膜上孔径的大小会比电路板上实际的焊点小一些,这个差值在
Pad_Design 工具中可以进行
设定。
Thermal relief(花焊盘/热风焊盘):也叫热风焊盘,防散热热分焊盘。热风焊盘有以下两个作用:
1)防止散热。由于电路板上电源和地是由大片的铜箔提供的,所以为了防止因为散热太快而造成
虚焊,故电源和接地过孔采用热风焊盘形式;
2)防止大片铜箔由于热胀冷缩作用而造成对过孔及孔壁的挤压,导致孔壁变形。

网友:
    最后一个环节需要回流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