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仿真的交流阻抗多少为合格?

楼主(2020-06-21):
我在做电源optimizePI仿真时,仿真出来的AC阻抗是10欧,优化后的阻抗接近2欧,这个阻抗的判断标准是什么?我仿真的是DDR电源,1.5V。

网友A:
    允许阻抗=允许噪声电压/最大电流变化量(无数据则以最大电流/2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允许阻抗=允许噪声电压/最大电流变化量(无数据则以最大电流/2代替)

    好的,谢谢。这个阻抗是要求是在工作频率内吗,比如DDR3跑1600。

网友:
    可以咨询一下DDR的供应商对目标阻抗的要求。严格来说,目标阻抗应该是随频率变化而变化的,不是一个定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