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锁器件还是无法移动,求解

楼主(2020-06-21):
各位大神帮我看看,已经解锁完了,移动的时候提示如图

网友A:
    元件没有解锁

网友B:
    :Q:Q我也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没有解锁

好勒,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没有解锁

好像解锁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Q:Q我也碰到过

    你解决了吗

网友C:
    看下属性里面

网友:
    执行skill axlDBDeleteProp(axlDBGetDesign()->module "FIXED_PRIVATE")

网友D:
    unfix然后右键unfix all试试

网友:
    感謝大大的分享,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D:
unfix然后右键unfix all试试

    可以了,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下属性里面

同样也可以的呢

网友:
    不是显示没有解锁嘛,应该是你解锁未成功造成的

网友:
点击解锁按钮,右击UNfix 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