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 DRC检查,明明连上线了还显示Un-Routed Net,还有NetAntennae via

楼主(2020-06-21):
求大神 指教,软件是altium designer19
1 明明连上线了,为什么还是 "Un-Routed Net Constraint: Pad xxx Between Pad xxx"

et Antennae: Via (95mil,-140mil) from Top Layer to Bottom Layer

网友A:
    你这铜皮应该是地吧,没和焊盘接在一起

网友:
    首先,这个问题可能不是软件导致的,解铃还须系铃人,除了上传你的文档让网友看看之外,可能只有你自己才能找到答案了,但是也可以尝试将SMT原件焊盘让铺铜以花焊盘的方式连接试试看。

网友B:
    规则设置有个不完全连接,你是不是开了这个

网友:
    首先说明,我是看到美美的头像才回答的   两个焊盘链接的应该不是它自己的网络。另外你的DRC应该会报短路错误。我认同一楼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铜皮应该是地吧,没和焊盘接在一起

对的,  敷设的铜  是 G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铜皮应该是地吧,没和焊盘接在一起

铜皮确实是GND,但是怎么铺 (设置成pour over all same net ),都有几个  net 是GND 的pad 都铺不到铜,包括这个via 和via所在的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则设置有个不完全连接,你是不是开了这个

请问这个选项 在ad19软件的哪个位置? 或者快捷键 怎么调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规则设置有个不完全连接,你是不是开了这个

是这个吗?

      要不要打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