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限流保护电路的疑问

楼主(2020-06-21):
    如下图所示,为一个限流保护电路,基本的保护原理可以看明白,但是有两个位置不懂,一是Q1源极和漏极并接的电阻R1、C1,二是Q2并接的电容C2,这三个阻容在对应位置的作用是什么?阻容参数调整会对电路特性产生什么影响?恳请论坛里的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
    Q2一般就是开关作用,和放大作用

网友:
    应该是自举电路,  具体可以查自举相关的资料看看

网友A:
    C2与R6形成RC充电电路,可以延缓MOS的开启时间,容量越大,延时越长。但是R1和C1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又会破坏这种延时效果,波形你可以仿真一下就能看出来。另外R1和C1并接在MOS两端在开关电源电路中比较常见,主要是用来吸收MOS两端的电压尖峰,在你这个电路中,由于不知道负载性质,所以不能下结论。

网友B:
    C2慢启动,R1和C1吸收Q1开关尖峰!

网友C:
    4个2欧姆电阻是做什么的呢,大神把整个电路都分析一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2与R6形成RC充电电路,可以延缓MOS的开启时间,容量越大,延时越长。但是R1和C1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又会破 ...

    这样一解释,思路清晰了好多,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2慢启动,R1和C1吸收Q1开关尖峰!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2欧姆电阻是做什么的呢,大神把整个电路都分析一下呗~~

    电流增大时,4个电阻的电压升高,超过一定值,会使三极管导通,从而使后级的mos管关闭,这样就起到了过流保护的作用,不过实测的话,并未测到MOS管关闭,而是电流限制在一个值,不会随负载的增大关闭MOS,是达到了一个稳态。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4个2欧姆电阻是做什么的呢,大神把整个电路都分析一下呗~~

电流增大时,4个电阻的电压升高,超过一定值,会使三极管导通,从而使后级的mos管关闭,这样就起到了过流保护的作用,不过实测的话,并未测到MOS管关闭,而是电流限制在一个值,不会随负载的增大关闭MOS,是达到了一个稳态。

对的,是恒流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C:
    4个2欧姆电阻是做什么的呢,大神把整个电路都分析一下呗~~

利用Q2导通条件|Vbe|两端电压,达到恒流作用

网友:
    R1、C1抑制开关管动作时候产生的电压尖峰,保护管子,C2防止瞬态电压导致MOS管误动作

网友:
    电容C2是上电软启动电路,正常工作时,电流越大,Q2基极电压越低,Q2开通越大,和R4并联的等效电阻越小,R4和R6分压点电压上抬,Q1导通量越小

网友:
    D1是稳压管,也会限制Q1的导通量

网友:
引用 网友B:
C2慢启动,R1和C1吸收Q1开关尖峰!

同理

网友(2020-07-21):
    r1,c1吸收q1关断时的反向尖峰电压,c2感觉像软起吧,刚上电给c2充电的过程,q2慢慢打开

网友:
    高手多,学习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