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电解电容呈三角形排列的电路板的作用?

楼主(2020-06-22):
最近多次见到三个电解电容呈三角形排列的电路板,想问一下它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那你知道电容的作用是什么吗?看看BOTT面是怎么接的

网友:
电源板上面的电解电容主要是作为滤波用,由于空间位置原因,所以选择这样的安装方法。

网友:
    没线路图,说不准啊!估计都是滤波!

网友:
    大胆猜测一下:两个串联,放在整流后,一个放在直流输出后。也有可能是一个放在整流后,两个并联放在直流输出后。

网友:
    并联的滤波电容吧,体积太大,这样节省空间

网友:
    △大多数是结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