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针孔不良吗?非常感谢!

楼主(2020-06-22):
请教大神,         目前我们有一款产品在波峰焊后出现针孔不良,不良率100%。不良现象如下图。

此现象已持续半年多,有尝试烘烤PCB、提高预热温度、烘烤物料、采用双波峰焊都不能解决此问题。
PCB厂家有两个,都会出现针孔。
请教大神,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解决针孔不良吗?非常感谢!

网友:
    助焊剂没问题的话, 建议看看零件加工过程kink脚, USB建议插件后看下与侧边间隙可以预涂flux试试, 其次放慢线速试试, 最好上小锡炉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