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SiP封装共形屏蔽

楼主(2020-06-22):
  SiP封装共形屏蔽

        电子系统中的屏蔽主要两个目的:符合EMC规范;避免干扰。传统解决方案主要是将屏蔽罩安装在PCB上,会带来规模产量的可修复性问题。 此方法也可以在SiP模组中使用,如图3中的模组封装,或Overmolded shielding将屏蔽罩封装在塑封体内。 这两种屏蔽解决方案,虽然实现了屏蔽罩的SiP封装集成,但是并未降低模组的高度,同时也会带来工艺和成本问题。

        SiP封装的共形屏蔽,可以解决以上问题。 SiP封装采用共形屏蔽技术,其外形与封装一致,不增额外尺寸。

        共形屏蔽的性能

        共形屏蔽实现了极好的屏蔽效果,在远场高达12GHz,近场高达6GHz,以及10MHz-100MHz的低频,屏蔽效果在30dB以上。如图1,从SiP封装实际测量结果,可以看出共形屏蔽的出色效果。

        图1、共形屏蔽的测试效果

        共形屏蔽的工艺

        共形屏蔽目前主流工艺有三种:电镀,喷涂,溅射。各工艺的优缺点对比如下表:

        以溅射为例,工艺流程如图2:

        图2、共形屏蔽的溅射工艺流程

        共形屏蔽的应用

        共形屏蔽主要用于PA,WiFi/BT、Memory等SiP模组封装上,用来隔离封装内部电路与外部系统之间的干扰  。

        对于复杂的SiP封装,将AP/BB、Memory、WiFi/BT、FEM等集成在一起,封装内部各子系统之间也会相互干扰,需要在封装内部隔离。另外,对于大尺寸的SiP封装,其整个屏蔽结构的电磁谐振频率较低,加上数字系统本身的噪声带宽很宽,容易在SiP内部形成共振,导致系统无法正常工作。

        Compartment shielding(划区屏蔽)除了可用于封装外部屏蔽,还可以对封装内部各子系统模块间实现隔离。其由Conformal shielding技术改进而来,用激光打穿塑封体,露出封装基板上的接地铜箔,灌入导电填料形成屏蔽墙,并与封装表面的共形屏蔽层一起将各子系统完全隔离开。另外,划区屏蔽将屏蔽腔划分成小腔体,减小了屏蔽腔的尺寸,其谐振频率远高于系统噪声频率,避免了电磁共振,从而使得系统更稳定。Compartment shielding典型的应用案例就是iWatch里的S1模组 。

        总结SiP共形屏蔽的优点:

        共形(Conformal)和划区(Compartmental)屏蔽方案应用灵活广泛:

        · 最大限度减少封装中的杂散和EMI辐射

        · 最大限度减少系统中相邻器件间的干扰

        · 器件封装横向和纵向尺寸增加几乎为零

        · 节省系统特殊屏蔽部件的加工和组装成本

        · 节省PCB面积和设备内部空间

        共形屏蔽技术,可以解决SiP内部以及周围环境之间的EMI干扰,对封装尺寸和重量几乎没有影响,具有优良的电磁屏蔽性能,可以取代大尺寸的金属屏蔽罩。必将随着SiP技术以及设备小型化需求而普及。

网友:
优点有很多啊

网友:
各位精英你们好!国产水基清洗液原厂 (洗助焊剂、锡膏、离子、非离子等其他残留物)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产品适用于【Filp Chip、BGA、SIP、LGA、CSP、POP、PCBA、FPCBA、钢网、治具等】品质保证,可替代国际品牌,价格美丽.期待合作共赢。1363837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