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开关电源的问题请教大神。

楼主(2020-06-22):
    请教大神,开关电源正激,反激,半桥,全桥,谐振,变压器设计都有哪些步骤,设计知识点太多,也可以详细说下其中的正激和谐振变压器的设计步骤。非常感谢!

网友:
    开关电源设计步骤:
    选用拓扑--变压器设计--输出整流,滤波设计==功率开关和驱动设计--控制器设计--输出反馈设计--启动电路设计--保护电路设计--高层功能设计--实验设计和结构设计--测试--优化设计--EMI/RFI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