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神帮忙看看怎么修改,非常感谢!

楼主(2020-06-22):
就是想做一个条件语句的判断,原函数如下图

然后R的范围是0-1的随机数,所有的,我要的是XY的函数关系
下面是我的代码
x=rand(1,5)
if x<0.2
   y=2.5*x
elseif 0.2<=x & 0.55>x
y=0.5+0.6857*(x-0.2)
elseif 0.55<=x & 0.8>x
    y=0.74+0.28*(x-0.55)
else
    y=0.81+0.95*(x-0.8)
end
plot(x,y)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怎么修改,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x=rand(1,5);
    y=zeros(size(x));
    for m=1:length(x)
if x(m)<0.2
   y(m)=2.5*x(m);
    elseif 0.2<=x(m) & 0.55>x(m)
    y(m)=0.5+0.6857*(x(m)-0.2)
    elseif 0.55<=x(m) & 0.8>x(m)
    y(m)=0.74+0.28*(x(m)-0.55)
else
    y(m)=0.81+0.95*(x(m)-0.8)
end
end
plot(x,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