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焊剂成分分析

楼主(2020-06-22):
    摘要:根据助焊剂的研究现状,文章对助焊剂各主要成分的作用进行了介绍,主要阐述了其中活性成分的作用 及机理,并对助焊剂性能改进提高的方法及方向进行了归纳和展望。 助焊剂在PCB行业中应用极广,其品质直接影 响电子工业的整个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随着RoHS 和WEEE指令的实行,无铅化对助焊剂的性能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助焊剂已由传统的松香型向无卤、无 松香、免清洗、低固含量方向发展,其组成也随之 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各组分的相互作用,使助焊剂 的性能更加优良。    1 助焊剂的基本组成 国内外助焊剂一般由活化剂、溶剂、表面活性剂和特殊成分组成。特殊成分包括缓蚀剂、防氧化 剂、成膜剂等。

    2 助焊剂各成分的作用 被焊金属工件表面存在氧化物、灰尘等污垢, 阻碍工件基体金属和焊料之间以原子状态相互扩 散,因此必须清除氧化物等以使表面清洁露出金属 基体,但是被清洁的金属基体表面的原子在大气中 又立刻被氧化,在焊接温度下,氧化速度更快。所 以在焊接过程中加入助焊剂,用来协助提供没有 氧化层的金属表面,并保持这些表面的无氧化物状 态,直到焊锡与金属表面完成焊接过程。同时依靠 焊剂的化学作用,与被焊金属表面的氧化物化合, 在焊接温度下形成液态化台物,使被焊金属部位表 面的金属原子与熔融焊料的原子相互扩散,以达到 锡焊连接的目的。在焊接过程中助焊剂还能促进焊 锡的流动和扩散,通过减小表面不平度来影响焊锡 表面张力在焊锡扩散方向上的平衡。 理想的助焊剂除化学活性外,还要具有良好的 热稳定性、粘附力、扩展力、电解活性、环境稳定 性、化学官能团及其反应特性、流变特性、对通用 清洗溶液和设备的适应性等。 助焊剂的上述作用都是通过其中的活化剂、溶 剂、表面活性剂等成分的作用来实现的。

   2.1 活化剂的作用机理 活化剂主要作用是在焊接温度下去除焊盘和焊 料表面的氧化物,并形成保护层,防止基体的再次 氧化,从而提高焊料和焊盘之间的润湿性。 助焊剂活化剂的成分一般为氢气、无机盐、酸 类和胺类,以及它们的复配组合物。 2.1.1氢气、无机盐 氢气和无机盐如氯化亚锡、氯化锌[1]、氯化铵[2] 等是利用其还原性与氧化物反应,如:气体助焊剂 中的氢气,在焊接之后水是其唯一的残留物;而且 氢的还原作用能有效地清除金属表面的氧化物,把 氧化物转化为水。 MxOy+yH 2 =xM+yH 2 O 同时,氢还为金属表面提供保护气体,防止金 属表面在焊接完成之前再氧化。 2.1.2有机酸 酸类活性剂(如卤酸、羧酸、磺酸)主要是因 为H+和氧化物反应,例如[3]: 有机酸的羧基和金属离子以金属皂的形式除去 焊盘和焊料的氧化膜: CuO+2RCOOH→Cu(RCOO) 2 +H 2 O 随后有机酸铜发生分解,吸收氢气,并生成有 机酸与金属铜: Cu(RCOO)2+H2+M→2RCOOH+M-Cu 松香(Colophony)用分子式表示为C 19 H29COOH, 由于它含有羧基,使得它在一定的温度下,有一定 的助焊作用;同时松香是一种大分子多环化合物, 因此它具有一定的成膜性,在焊接过程中传递热量 和起覆盖作用,能保护去除氧化膜后的金属不再重 新被氧化。 现在有单一有机酸作活化剂,也有混酸用作活 化剂。这些酸的沸点和分解温度有一定的差异,这 样组合,可以使助焊剂的沸点和活化剂分解温度呈 一个较大的区间分布。 2.1.3有机卤化物 如羧酸卤化物、有机胺的氢卤酸盐。 张银雪[4]以溴化水杨酸为活化剂,它在钎焊温度 时,可热分解出溴化氢和水杨酸溶解基体金属表面的 氧化物;并且水杨酸的羟基、羧基在钎焊时可与JH树 脂反应交联成高分子树脂膜,覆盖在焊点表面。 有机胺的氢卤酸盐如盐酸苯胺,在焊接时,熔 融的助焊剂与基板的铜进行反应,并产生CuC1 2 和铜 络合物。结果生成的铜化合物主要与熔融的焊料中 的锡产生反应生成了金属铜,这些铜立即熔解到焊 料之中,通过这些反应和铜在焊料中的熔解,使焊 料在铜板上流布。反应如下[5]: Cu+2C 6 H5NH2?HCl→CuCl2+2 C6H5NH2+H2 CuCl2+2C6H5NH2?HCl→Cu[C6H5NH3]2Cl4 2.1.4有机胺与酸复配使用 有机胺本身含有氨基-NH︰具有活性,加入有机 胺可促进焊接效果。 为了减小助焊剂对铜板的腐蚀作用,可在配制 的助焊剂中加入一定量的缓蚀剂,缓蚀剂通常选择 有机胺。有机酸和有机胺混合会发生中和反应,生 成中和产物。这种中和产物是不稳定的,在焊接温 度下会迅速分解,重新生成有机酸和有机胺,这样 就能保证有机酸原有的活性,焊接结束后,剩余的有机酸又会被有机胺中和,使残留物的酸性下降, 减少腐蚀。因此加入了有机胺类以后,不仅可以调 节助焊剂的酸度,可以使焊点光亮,在不降低焊剂 活性的情况下,焊后腐蚀性降至最低[6]。 目前,这方面最适宜的是将润湿能力较强的有 机胺和有机酸结合起来使用。如薛树满等人在专利 [7] 中介绍了以脂肪族二元酸、芳香酸或氨基酸为活性 成分复配的助焊剂。 此外,在焊剂中加入少量的甘油,不仅有助于 焊剂的存储稳定性,也有助于活化剂的活性发挥。 张鸣玲在助焊剂中加入二溴丁二酸、二溴丁烯二 醇、二溴苯乙烯等来增强助焊剂的活性[8]。 低温时活性缓和的是羧酸(包括二羧酸), 它们的高温活性明显提高;活性较高的是有机磷酸 酯、磺酸、有机胺(包括肼)的氢卤酸盐或者有机 酸盐;卤代物和其取代酸的活性大小取决于它们的 具体结构。 2.2其它成分的作用 助焊剂中还包含许多其它有用成分。 溶剂主要作用是溶解焊剂中的所含成分,作为 各成分的载体,使之成为均匀的粘稠液体。一般为 醇类、酯类、醇醚类、烃类、酮类等。 高沸点的醇保护效果较好,但粘度大、使用不 便;低沸点的醇黏度低,但保护性差,因而可以考 虑选择混合醇的方法[9][10]。一般为高沸点和低沸点醇 的混合物,有的使用水溶性的醇和不溶于水的醚作 溶剂[11]。李伟浩以超支化结构和平均分子量为2000的 水溶性聚合物作为助焊剂载体,超支化的分子构型 不仅能提高聚合物的热分解温度,同时可以降低聚 合物的粘度,增强聚合物的渗透和润湿性能[12]。

   表面活性剂主要作用是降低焊剂的表面张 力,增加焊剂对焊粉和焊盘的亲润性。 与Sn-Pb (63-37)相比,非铅焊料(如SAC 3 O5等)的熔点 更高、表面张力更大,在高温时处理时间长,快速 冷却时产生的内应力大,所以表面活性剂在提高非 铅焊料焊接互连可靠性方面的作用更为突出。它们 可以是非离子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面活性剂,阳 离子表面活性剂,两性表面活性剂和含氟类表面活 性剂。 缓蚀剂一般为吡咯类,例如苯并三氮唑(BTA), 它是铜的高效缓蚀剂,其加入可以抑制助焊剂中的 活性剂对铜板产生的腐蚀。一般认为苯并三氮唑与 铜反应生成不溶性聚合物的沉淀膜。王伟科根据化 学分析和X射线分析,认为膜的经验式是BTA 4 Cu3Cl2? H2O和(BTA2Cu)2CuCl2?H2O,且聚合物和金属铜 的表面平行,非常稳定。BTA在Cu 2 O层上成膜比在 CuO层上成膜更容易,而且膜的厚度厚了近一倍。 BTA的浓度大于l0-3 mol/L时,就可以很好地抑制铜 的腐蚀[9]。

防氧化剂主要功能是防止焊料氧化,一般为酚 类(对苯二酚、邻苯二酚、2、6-二叔丁基对甲苯.

网友:
表面活性剂主要作用是降低焊剂的表面张力,增加焊剂对焊粉和焊盘的亲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