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GA封装的主要优点有哪些?

楼主(2020-06-22):
PBGA封装的主要优点有哪些?

网友:
    ①可以利用现有的组装技术和原材料制造PBGA,整个封装的费用相对较低。 ②和QFP器件相比,不易受到机械损伤。 ③可适用于大批量的电子组装。 PBGA技术的主要挑战是保证封装的共面性、减少潮气的吸收和防止“popcorn”现象的产生以及解决因日趋增大的硅片尺寸引起的可靠性问题,对于更高I/O数的封装,PBGA技术的难度将更大。由于载体所用材料是印制板基材,所以在组装件中PCB和PBGA载体的热膨胀系数(TCE)近乎相同,因此在回流焊接过程中,对焊点几乎不产生应力,对焊点的可靠性影响也较小。PBGA应用遇到的问题是如何继续减少PBGA封装的费用,使PBGA能在I/O数较低的情况下仍比QFP节省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