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0看不到3D时电路板怎么设置

楼主(2020-06-22):
在用ad10  画PCB图时,3D时原来可以看到电路板基板的,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看不到基板了,只看到顶层和底层的线路和丝印,电路基板不知道去哪了?求帮忙, K4 z( p  c3 r6 S4 r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3D状态下按L,看看core和两个solder mask是否没勾选,或者他们的透明度滑块位置偏左。

网友:
AD 一般都能显示3D的呀!除非板框之类的没有定义好

网友:
    我的AD10没遇到这种情况,楼主可以看看是不是层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