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问题

楼主(2020-06-22):
STC12C5612AD中GND连接后,晶振5V直流电压不起振,原因可能是?

网友:
地回路短开了吧!

网友:
    检查负载电容和配置

网友:
    1、检查单片机电源是否正常;2、检查晶振是否损坏,匹配电容是否正确

网友:
    负载电容调调

网友:
    用频谱仪抓下频谱
    如果有的话

网友:
1.电源
2.匹配电容
3.晶振本身
示波器拉一下波形看看

网友:
    单片机的复位脚是不是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