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研发投入看中国各主要产业的未来

楼主(2020-06-22):
今天我们研究下最近三年,中国对各个产业的研发投入的情况,也就是2015-2017年。
我制作了下图,注意单位都是人民币和三年累计的名义增速。

我们可以注意到,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居然排在了第二位,
超过了汽车制造业!
这个产业究竟包括什么呢,简单的说,这是和电力的产生,输送,使用等相关的产业。比如发电设备机组,各种变压器,整流器,配电开关,太阳能面板,光纤,电缆,
还有我们手机和电动汽车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家里的空调,洗衣机,以及电灯,电磁炉,家用电气厨具炊具等等。
当然,从这个产业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知名的公司在从事这个行业。
比如国外的ABB,西门子,施耐德,松下,三菱等等。
我们可以看到,在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这个领域,国内总体已经比较强了,比如和电网建设相关的各种发电机组,各种输配电设备,太阳能面板,光纤,电缆等等,国产化进度都非常快,而且实现了大量出口。
像光纤光缆领域,2017年中国已经形成了多家百亿人民币级别的大企业
从2017年企业总体营业收入为例,
中天科技达到271.01亿元;
亨通光电营收254亿元,烽火通信总体营收211亿元。
长飞光纤营业收入103.66亿元。
当然了,如果单看光纤光缆的收入的话,
长飞在2017年排名中国第一,亨通中国第二,烽火通信中国第三。
但是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企业还达不到最强的地步。
2017年的全球十大光纤光缆公司,虽然中国占了五家,
但是全球老大仍然是美国康宁公司,另外日本的古河电工也排在世界第四,住友电工世界第八,藤仓世界第十,另外还有意大利普睿司曼 世界第七,而且技术含量很高的海底光缆,我国企业的份额就不高。

另外在技术上,根据中国发布的《中国光电子器件产业技术发展路线图(2018-2022年)》
提出到2022年,中国光纤光缆的发展方向是“超低衰减”,同时要实现超低衰减光纤光缆的全产业链条,但是目前几个主要产品:硅锗料,光纤预制棒,光纤涂料,光纤光缆。
除了光纤光缆,以及难度很高的光纤预制棒技术被中国公司陆续攻克并且实现较高份额以外,高纯度的硅锗料,高性能的帮助实现超低衰减的光纤涂料等,我国还同样大量依赖进口。
不过这也是中国公司的发展方向。
其他很多方面都是类似的,比如电力的发电,输电,配电设备等,
中国也形成了一大批世界知名的公司,例如上海电气,哈尔滨电气,东方电气,西电集团,特变电工,许继电气,正泰,德力西,大全等等。对应于国外的通用电气,施耐德,西门子,ABB等等。
但是明显技术水平上总是还是差了一截。

其他例如发电设备(火力,水力,核电),早在2013年中国就占据了全球60%的产量,尤其是火力发电设备和水力发电设备,到现在已经不只是市场份额全球领先,在技术上也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在核电领域也在奋力追赶。
多说一句,中国“系统强,部件弱”的态势目前几乎是贯穿于各个产业,
但是实际上,随着这些年的技术和管理进步,虽然慢于系统的发展,但是国产元器件也在逐渐赶上来,只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也还有疑虑,究竟国产器件行不行?
我之前做项目的时候,就能发现,即使国外客户认同中国的系统,
但是在部件领域,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还比较低,我已经不止一次遇到客户要求指定某个部件用欧洲品牌。

不过当客户没有指定的时候,我们就一律使用中国品牌器件出货,产品在客户的使用环境中逐渐经受了数年的检验之后,客户对中国品牌电气器件的信任就建立起来了。
每当客户质疑中国产元器件不行的时候,我就把在欧洲其他客户使用的例子搬出来,说你看都已经用了好几年了,总会有客户被说服。
很多人在做项目的时候,一遇到国外客户指定某个元器件品牌,一般就服从了,因为不想丢了项目,但是我是尽量说服客户用国产元器件,至少我认为国产元器件在很多领域已经堪用,跟随中国的各种系统设备在不知不觉中大量出口。这里面有一个信任和机会的问题。
实际上按照我的经验,只要你能真的讲出用中国产元器件有什么好处,国外客户一般是持有开放的态度,毕竟在商言商。
当然总体而言,在技术上和国外知名品牌仍然有差距。
除了“系统强,部件弱”之外,还存在“份额高,技术一般”的情况,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几乎所有的子行业都是类似的情形,
比如电动汽车使用的锂离子电池,2017年宁德时代和比亚迪已经到全球前三了,
宁德时代出货量还是世界第一,比亚迪世界第三。
全球前十有七家是中国公司,
但是在技术上,仍然和日本的松下,韩国的三星SDI和LG化学存在差距。
空调,洗衣机等等都是类似,中国公司在份额上已经很高,但是在高端化,品牌化方面还有欠缺。
也就是说,中国公司的份额高,是因为占据了最大头的中端领域,高端的份额还是很小。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
一些以前曾经很高端的产业,现在因为中国的进入,已经被完全白菜化,
最为典型的就是太阳能产业,从上游的硅料,硅片,到电池片,电池面板全部国产化,各个环节全球份额都超过了50%,并且在技术上和国外的差距已经抹平,
发达国家的光伏产业公司纷纷倒闭,例如可以看成是中国晶硅光伏技术来源的澳大利亚,尚德的创始人就是新南威尔士大学毕业,老师是国际太阳能电池权威马丁格林教授。
施正荣2000年在中国创立尚德太阳能,一度还成为了中国首富,可见当年光伏产业带给中国的冲击力。
2010年全球光伏产业红火的时候,中国各个光伏大厂全部供不应求,欧洲客户抢着到中国拿产能,中国的光伏企业销售员们可以说无比的幸福,躺着拿订单。一个本科毕业两三年的销售,一个月销售提成很容易一两万人民币,年入20万人民币以上非常正常。
不过后来补贴逐渐退坡,另外产能暴增,好日子就逐渐过去了。
而到现在,可以说向中国输出了太阳能技术的澳大利亚,
本土的太阳能厂家都已经破产了,欧洲尤其是德国的主流光伏厂家也基本倒闭。
总体而言,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我认为不需要太担心,因为中国在该领域已经实现了普遍性的技术突破,同时大量出口世界,全球份额已经很高,例如家用空调格力就是全球老大。
有的技术上也已经全球领先,比如全球最高发电效率的火力发电厂,还有我们的特高压电网,全球标准都是我们主导的。但是总体而言欠缺的是高端化,品牌化。
这个领域技术盲点有,但是并不太多,国外也没有办法在该领域卡中国脖子,因为中国基本上都有可用的国产产品可以替代。
另外为什么说不用太担心,
该领域从2015-2017年,三年的研发投入累计增长达到了22.68%,保持了很高的增速。
在前十大研发投入产业中,增速排名到了第四位。
这个产业可以说是中国制造的稳定器之一。
我们再来看汽车产业,研发投入排在中国各行业第三位
我一直觉得,汽车产业是我国可以说最大的产业失误了,没有之一。
目前我国搞产业升级,各个主要领域都进展顺利,唯独汽车这个主战场进展缓慢。
我国自主品牌乘用车市场份额,从2010年的45.6%,下滑到2017年的43.9%,总体居然还处于下滑的状态,这还是SUV市场爆发的结果,可以说这是极为罕见的情况。
今年第二季度,自主品牌乘用车份额更是下降到了38.2%。
原因呢,主要还是我们搞自主品牌的时间太晚了,人为的自我压制自主的发展。
汽车产业非常有意思,和电子产业的明显区别是:
全球电子产业的消费电子品牌,总体非常年轻。
现如今的全球消费电子三强:苹果,三星,华为
年纪最大的三星电子:1969年1月成立
苹果:1976年成立
华为:1987年成立
其他更年轻的如OPPO, VIVO, 小米等就更不用说了,小米更是2010后。
电子品牌的后来者实现后来居上,没有汽车产业那么难,
VIVO品牌是2009年才创立的,到今年才9年。
小米2010年成立,到现在成立才8年,
OPPO品牌是2004年创立的,
华为虽然1987年就成立了,但是真正的下决心开始做消费电子市场,抛弃B2B给运营商定制手机,真正的开始做华为手机品牌是2012年。
汽车产业就不一样了,
由于属于价格更昂贵技术更复杂的商品,要被认可需要更长的时间积淀,
韩系被认为是全球发达国家汽车品牌的底层了,但是实际上现代汽车距今已经有51年的历史了(成立于1967年),属于“年轻”汽车品牌。
而处于全球汽车顶端的汽车品牌,
宝马(1916年),奔驰(1885年),奥迪(1909年),丰田(1938年),本田(1946年),日产(1933年),福特(1903年),通用(1908年)等
基本都是80-100年以上的历史。
比较公认高端的宝马,奔驰,奥迪,历史都在100年以上。
因此作为昂贵的大型的复杂机械,要做出品牌是需要长时间的积淀的,
品牌建设走在我们前面的韩国人,用了50年的时间,虽然其销量已经进入了全球前五位,但是其汽车品牌形象依然处于最底层,可见时间的重要性。
当然也有例外,那就是特斯拉,2003年成立,仅仅15年现在已经被视为高端品牌,但是特斯拉是在电动汽车这条全新的赛道上,虽然也是汽车,但是带有强烈的电子产品属性,维度完全不同了,并且特斯拉也是站在美国汽车和电子工业的肩膀上发展。
时间是自主品牌最需要的东西,
而长期自我压制自主品牌,是中国最大的产业战略失误之一,
这直接导致了我国自主品牌的“年轻化”,
我国现在的龙头自主车企的吉利,就是在2001年加入世贸前一天才拿到汽车“准生证”,
也可以见到世贸对于中国汽车自主品牌的推动作用。
我们说中国加入世贸对中国带来的好处的时候,最喜欢说的是这以后中国出口大发展,2001年之后,中国出口金额平均每年增长20%以上。
但是我们忽略的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最好的“衍生产品”是中国的自主品牌汽车被彻底松绑了,迎来了大发展时期,这也是“对外开放能带来什么好处”的最好案例。
2001年加入世贸后,自主品牌可以说政策上就松绑了,
奇瑞,吉利等想自己搞汽车的公司都可以公开上场了,要知道加入世贸的时候,奇瑞即使有地方政府的鼎力支持,也还要挂一个上汽奇瑞的牌子。
后面的自主品牌主要玩家的比亚迪,2005年也进入了汽车领域,如果没有加入世贸带来的大松绑,比亚迪进入汽车领域就不是2005年,而是要大大延后。
中国自主品牌启动的这一天来的太晚了点,如果早十年,二十年,不是2001年,而是1991年,1981年就大力鼓励发展,自主品牌就可以多赢得10年甚至20年的发展时间,那么今天中国的汽车产业,恐怕又不一样了。
不做自主品牌,就会直接压制汽车产业的研发投入,尤其是对本土汽车技术的研发投入,
我们从数据就可以看出来,到了2017年,中国全国对汽车产业的研发投入是多少呢?
1164.6亿元,仅仅排在第三位。
我们和排在第一位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比起来,该产业2017年的研发投入达到了2002.8亿元,几乎是汽车产业的两倍。
我们再横向比较一下,2017年12月,欧盟委员会(EU)公布2017年工业研发投入(R&D)排行榜,大众汽车公司研发投入为136.72亿欧元,按照现在7.9的汇率,就是1080亿元,和中国全国的汽车研发投入差不多了。
我们再看看世界其他主流汽车公司的研发投入,美国通用汽车76.84亿欧元
德国戴姆勒75.36亿欧元,日本丰田汽车75.00亿欧元,美国福特汽车69.25亿欧元
这里面较低的福特汽车研发投入也达到了中国全国的47%,
这里面丰田,通用,戴姆勒的研发投入都超过了中国全国汽车产业的50%。
不过多少让人欣慰的是,有两个数据可以说明中国在这方面在逐渐的扭转局面,
1:在电动汽车新赛道上,中国和西方公司的投入差距大大缩小,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电动汽车发生了两个价值份额变化,
一个是价值向电池转移,电池的成本占到了电动汽车的四分之一甚至更高,而电池的研发投入属于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中国在这方面的投入很大,并不弱。
一个是价值向电子产品转移,电动汽车的“电子化”非常明显,各种电子设备,车载软件的价值占比增大,而中国在电子设备方面的价值份额和研发投入都是高于汽车产业的,而且我们要注意到“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是我国研发投入最高的产业。
也就是说,电动汽车的出现,让汽车产业发生了赛道偏移,
汽车产业和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以及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重合了起来,直接导致中国合并计算的研发投入大大增加。
2:最近三年中国对汽车产业的投入增速很高
实际上,2015-2017年中国汽车产业的研发投入三年累计增长了28.8%,
是研发投入排名前15名的产业中增速最高的。
除了自主品牌头部企业上汽,吉利,广汽等这几年的快速增长,以及各大车企越来越重视自主品牌之外,各种造车新势力的涌入也是一个原因。
当然,隐忧是我国汽车产业在2018年遭受了市场的寒流,
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分析,我们就看乘用车:
7月乘用车销售158.95万辆,同比下降5.30%
8月乘用车销售178.99万辆,同比下降4.55%
9月,乘用车销售206.05万辆,同比下降12.04%。
10月,乘用车销售204.68万辆,同比下降12.99%。
最近的几个月,乘用车的销量都出现了不小的跌幅,已经影响到了我国自主品牌头部企业的营收增幅,也一定会影响到我国汽车产业研发投入的的增速。
这几年的房地产贷款增速过高,挤压了作为大宗消费的汽车的空间,最终也传导到了汽车的研发投入增速上面,10月份开始的个税减税,看能不能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
接下来,我国目前研发投入最高的产业,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
这个产业在之前的文章里面已经写过很多次了,
我国在系统集成方面,已经跻身世界水平,中国设计出来的智能旗舰手机,创新力越来越强,和苹果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从中国和全球市场销量对比变化就可以很容易看出来。
华为和中兴在全球通信设备市场已经占据了主要份额,西方公司节节败退。
我国在各种外围结构件和元器件上面,
都已经不断取得突破,摄像头模组,镜头,金属壳,屏幕,PCB板,FPC柔性印刷线路板,振动马达,微型麦克风,微型扬声器,触摸屏,天线等等都在不断获取份额,呈现全线推进的态势。
目前就硬件来说,我国最大的短板就是集成电路和被动元件(电容,电阻,电感)。
集成电路在制造方面,中芯国际在今年取得的进步可以说是突飞猛进,
2018年8月,中芯发布第二季度的业绩公告:
“我们欣喜地告诉大家,在14nmFinFET技术开发上获得重大进展。
第一代FinFET技术研发已进入客户导入阶段。
除了28nm PolySiON和HKC,我们28nm HKC+技术开发也已完成。
28nmHKC持续上量,良率达到业界水平。我们将继续扩展和提升我们的成熟和先进技术平台,提供客户全面有竞争力的服务。”
这里面的信息其实很明确,那就是28nm的新工艺良率已经成熟,同时中芯国际表示其14nmFinFET工艺将在明年上半年量产,客户是来自于手机芯片行业,逐渐追上手机行业的脚步,这对中芯国际来说也是个重大突破。
总体来说,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不仅在我国是研发投入最高的产业,2017年达到了2002.8亿元,而且三年总计也增长了24.27%,
在研发投入前十位的产业中,这个增速仅次于汽车产业,排在第二位。这里面的增长动力,主要是来自于集成电路产业,因此该行业研发投入将会在未来保持高增长的态势。
对集成电路行业研发投入和其他投入的提高,也带动了从业人员薪资的增长。今年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公司的2018年校招研发岗位,待遇相比去年明显提高。
主要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对集成电路产业的大量投入,各种资本涌入进行投资,
最为典型的就是2018年4月阿里全资收购了杭州中天微,现在变成了平头哥半导体,
以国内2015年初才成立的芯片设计初创公司忆芯科技为例,该公司主要开发超大规模企业级SSD主控芯片,
其研发人员分布在北京,上海,成都,贵阳等城市,团队成员90%以上硕士学历,主要来自国内名校,或来自国际国内知名芯片和存储公司。
2018年校招的硕士生薪资范围,成都为18.2万-21万,北京上海为19.6万-22.5万元,均为12%的公积金。
另外一个原因是华为拉高了校招薪资水平,
华为旗下的海思今年大量招聘芯片设计人才,同时校招待遇大幅提高,还发了不少SP。华为海思今年给集成电路专业毕业生发了不少年薪25万以上的offer,直接拉高了行业的薪资水平。
业界从华为出来的人,似乎都有给高薪的传统,
例如董事长是华为工程师出身的上海集成电路设计公司艾为电子,2018年校招开出的硕士应届生薪资就在1.8w以上,高的能到2.2万。
即使只按照2个月年终奖计算,年薪也在25万-30万了。
说句实话,在一个行业或者一个企业处于高速发展的时期,往往会出现薪资倒挂的现象,也就是应届生的薪资比入职了两三年的员工薪资还高,集成电路设计今年的校招就是这样,
我相信一定有不少企业的入职的往届毕业生薪资被今年的校招倒挂,
这很正常,某种意义上这并不是一件坏事。
我国对IT产业的研发投入,本来就是各行业第一位,并且还在保持平均三年增长20%以上的速度,中国的芯片产业,现在需要的只是时间,以目前的发展速度,
哪怕是再过三年,情况都会跟现在大不一样。
第四个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是医药制造业
今年的《我不是药神》热映,
国内网络和自媒体掀起了一波感谢跨国公司的浪潮,
说电影里说的不对啊,电影在黑跨国药企啊,
国外药企在中国卖药就应该卖得贵啊,不然人家收不回成本就不会搞研发了啊。
而且还出现了很多科学家是如何攻克各种疑难疾病的文章,这些文章都有意无意的,把全球科学家们在基础科学研究上的付出,都算在了几家跨国药企头上,
我看了好多文章里面提到的科学家,其实根本就没有在这些跨国药企工作,并且有的科学家,是反对药企在自己的基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发出的药物拿来申请专利的。
同时通过说明医药研发是高额投入,来渲染跨国公司在我国卖高价药的合理性。
我很想知道那些渲染卖高价药合理的人,如何看待我国开展的国家谈判,利用中国市场的力量要求药企降价。
2017年4月份,人社部公布了44个谈判药品的名单。人社部介绍,经过与相关企业的谈判,其中36个药品谈判成功,成功率达到81.8%,与2016年平均零售价相比,谈判药品的平均降幅达到44%,最高的达到70%,大部分进口药品谈判后的支付标准低于周边国际市场价格。

按照这些人的说法,跨国药企保持高药价是合理的,
那么我只能庆幸,幸好不是这帮人在台上,因为开展医药国家谈判的前提,即使认为当前的药价是“不合理的”,所以才需要谈判,谈判降价后的药价才是合理的,而不是降价前。
那些认为跨国药企卖高价药合理的,建议可以继续以谈判前的高价格买药,以避免出现他们担心的,“你不花高价买药,跨国药企就没有动力搞研发”的情况出现。
事实上,跨国药企在中国卖高价药,背后的原因和其他行业的西方跨国公司没有区别:
那就是高技术门槛带来的市场垄断,缺乏竞争。
你如果不相信的话,一旦有同样效果的国产药上市,他们立即就会降价。
2018年12月的央视,就报道了这样一个事情,国内工程机械的徐工集团,在2016年之前是一直不能生产起重机控制系统的,包括软件+控制器硬件,而国外供应商一直拒绝将最新的控制系统卖给徐工,导致徐工需要做性能升级匹配的时候,受制于控制系统的性能,
同时如果徐工要为某个客户调整参数,供应商排期要一个月,然后才能派工程师过来,徐工还需要付费。
下图就是起重机的控制器,国外供应商提供的价格是7万元,当在2012年听说徐工要开始自研控制系统的时候,立即威胁将价格提高到10万元,希望中方停止研发。

徐工的团队在2016年成功的做出了自研的控制系统,一个控制器才3万元,
而国外的供应商也立即降价到4万元。
全球制药公司,尤其是跨国药企的利润率普遍性很高,我们上财富中文网站的2018年世界五百强看看,苹果营业收入2292.34亿美元,利润483.51亿美元,利润率21.09%
我们再看一下美国辉瑞制药,作为美国最大的制药企业,营收525.46亿美元,利润218.08亿美元,利润率为41.5%

这是电子行业标杆企业对制药行业标杆企业,可见制药业的利润之高。
当然你说了,并不是每家药企的利润率都像辉瑞这么高,
然而这对手机电子品牌行业更是这样,苹果一家就攫取了大部分利润,除了苹果三星华为OV等少数几家,一大堆公司都是亏损,
研发投入高不是卖高价的原因,缺乏竞争的垄断才是。
华为的研发投入高不高,每年研发投入马上要突破1000亿人民币了,
秒杀全球所有的药企,没有任何一家药企比得过华为。
然而华为的净利润率却只有7%左右,在很多国家,华为不惜全网赠送通信设备给客户。
是华为心地善良,不想卖高价吗?
当然不是,是因为有三星,诺西,爱立信,中兴这些竞争对手在啊。
实际上,在华为等中国公司进入这个市场之前,西方公司就是卖高价的,我们应该还记得20年前家里装一部固定电话就要几百元人民币初装费的时代。
我们要记住一个真理:
价格,从来都是市场竞争决定,而不是投入成本决定的,否则这个世界上就不会有亏损的企业了,竞争是获取合理价格的最有力武器,所以医药制造国产化对我们如此重要。

我国的医药制造业,目前还处于很落后的阶段,2017年的全行业研发投入,仅仅只有543.2亿元,排在所有行业的第八位,甚至低于“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等等传统的重工业制造部分。
当然值得欣喜的是,医药制造业三年研发投入增速达到了23.04%,在研发投入超过400亿人民币的十个行业里面,增速排在第四位。
我国目前已经出现了一批年营收超过100亿人民币的医药制造业企业。
研发投入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的几家药企,
2018 年上半年恒瑞医药累计投入研发资金 9.95 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27.26%
复星医药2018年1至9月,研发费用共计人民币11.14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59.13%;其中第三季度研发费用为4.05亿元,同比增长69.65%。
上海医药2018年1-9月研发费用投入7.56亿元,同比增长50.31%
其他正大天晴(中国生物制药),海正药业,科伦药业,豪森药业等药企,其研发增速都很快,并且快于行业平均水平,可见中国制药业在逐渐的走向集中化。
可以看出,复兴医药和恒瑞医药这样的领头羊企业,尽管研发增速很快,但是基数还处于赶不上跨国公司零头的水平,也就是说,差距不只是10倍的差距,而是更多。
全球几大医药巨头,强生,诺华,辉瑞,罗氏,拜耳,营收都在3000亿人民币以上,研发投入普遍性的达到四五百亿人民币。
制药业是一个很大的产业,而且是一个高薪资高技术的产业,这个产业的发展,能够给化工,生物,药学等各大类的毕业生带来更多的高薪机会。
中国目前的高薪机会,高度的集中在互联网产业,以及以智能手机为核心的电子制造业,
目前正在蓬勃发展的半导体产业,汽车产业,制药业等等,都能够带来不少高薪就业机会。
中国对制药业的研发投入,目前是位于所有行业的第八位,但是其增速显著的快于第4-7名,因此其很可能在未来成为仅次于电子,电气,汽车的第四大研发投入产业。
第五个我们关注下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化工制造业,我国其实到现在还很落后,
和前面是电子,汽车,制药,电气四个蓬勃发展,高薪岗位不断增加的产业相比,
化工制造业规模非常大,但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属于传统的成熟产业。
该产业倒是发展比较稳定,2017年全行业研发投入为912.5亿元,非常的接近汽车产业的水平,排在所有行业第四位,三年总共增长了14.85%, 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2018年7月30日,美国《化学与工程新闻》杂志(C&EN)公布最新的“全球化工50强”揭榜,德国巴斯夫今年依然世界第一。
当然,今年中国有3家入围,中国石化世界第3 ,
已经被中国化工集团收购的先正达排在第34位,
万华化学位列第43位。
相比于去年全球50强只有中石化孤零零一家,今年多了2家,不过还是比较惨淡。
当然,我们可以把全球第六位的台塑算进来。这样中国就有4家了。
当然,和其他各种排名一样,该排名也是因为有的中国企业并没有申报和提供数据,不然中国企业数量还会增加。
总体而言,相对于中国的整体速度,该行业的总体发展还是相对乏力的。
但是因为这个产业规模非常庞大,
所以在里面很多领域,中国公司有极大的产业升级机会,也能给个人带来机遇。
以生产MDI,目前国内化工届炙手可热的万华化学为例,该公司这几年实现了迅猛的发展,全球份额不断提升,2017年拥有员工9165人,2017年人均薪酬26.43万元。
而在3年前的2014年,该公司的员工总数为7250人,人均薪酬为13.05万元。

尽管人均薪酬不代表公司员工普遍水平和中位线,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产业升级带来的公司薪酬能力的巨大变化,三年实现人均薪酬翻番。
2017年底,万华化学雇佣了97名博士,1066名硕士,2137名本科生,4442名大专生和1423名大专以下学历的员工,他们可以说都是这几年万华化学发展的受益者。
我们日常接触的化工产品,最常见的日用化工品包括化妆品,这个领域其实差距非常大,
而中国公司的增长也是不愠不火,还没有出现大规模替代的现象。
以国产化妆品龙头上海家化为例,2018年上半年营业收入36.7亿元,同比增长9.29%;
上半年的研发支出仅为0.67亿,只占收入1.83%。
当然了,总体而言,国产的份额还是在不断上升的,
2012-2017年间,本土品牌化妆品在中国市场前20位的品牌的合计市场份额中的比例,从2012 年的 10.8%增长到 2017 年的 20.9%。
我们再以基础的化工产品乙烯为例,这是石油化工工业的核心产品,或者说是标志性产品,然而全球乙烯产量最高的国家并不是中国,而是美国,中国是世界第二位,目前我国仍然需要进口乙烯,另外如果加上使用乙烯制作的下游化工产品,实际的需求量更高。
2017年,我国对乙烯的需求量,加上由乙烯制作的主要产品聚乙烯、苯乙烯、乙二醇进口量折算,我国对总需求在大约4000万吨左右,然而我国2017年乙烯总产量只有1800万吨左右。
聚乙烯(PE)是由乙烯制作的主要产品,约占我国乙烯总需求的64%。
广泛的用于塑料薄膜,城市市政工程的塑料管道
你平时用的塑料袋,保鲜膜,你买的零食的包装袋都包含有聚乙烯材料。
然而2017年我国聚乙烯产量1398.6万吨,净进口1155.1万吨,总计消费2553.7万吨,
对进口的依赖很高,当然这跟原料也有关系,化工产品的原来无非是石油,天然气,煤炭三大项,其中主要来自油和气,美国油气资源丰富,成本低廉,这也是其化工工业强大的原因之一,另外我国也从沙特,阿联酋,伊朗,新加坡等国大量进口聚乙烯。
其他还有著名的PX(对二甲苯),这个我相信我国老百姓对这个已经很熟悉了,我国也大量依赖进口,同时国内的抵制运动,也影响了我国的PX项目开展和产能提升,不得不从国外例如日韩大量进口。
化工产业和电子,汽车,制药这些火热性的产业不同,
总体而言化工产业很多都是大量生产的常见产品,技术也相对成熟,属于传统重工业领域,
化工装置的资本投入金额非常高,同时化工产品的价格受资源价格影响大,因此总体相对其他产业来说薪资不高,利润率不高,
但是里面在很多具体领域,我国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尤其是可以直接面向消费者的领域,
比如化妆品,轮胎等等,是可以有较好的利润空间的。
这个行业由于资本密集型和高投资的特征,
更多的会依赖国家的布局,会跟随国家整体实力的进步而进步。。
第六个是专用设备制造业和通用设备制造业
所谓通用设备就是能够给一个以上行业使用的设备,
最为典型的就是螺钉,螺母,密封件,弹簧,紧固件,风扇,机床,锅炉,铸造机器,轴承,齿轮,叉车,工业机器人等等
当然大家也看出来了,这个行业除了少数领域以外,大部分领域是肯定是赚不了大钱的,2017年对该行业的研发投入为696.8亿元,排在所有行业的第五位,但是三年增速仅为10.15%.
我们从该行业的代表公司也可以看出来,规模最大的就是做汽轮机+燃气轮机的企业,例如上海电气,2017年净利润也就是26.6亿元。

另外就是工业机器人产业,也属于通用设备制造业,目前也在蓬勃发展,这也是该行业的一个很大增长点,代表企业就是库卡,埃夫特,汇川技术等等,应该说机器人产业会诞生一批高薪岗位,
工业机器人是通用设备制造业领域最为耀眼的一个产业,以后的发展潜力非常大。我在之前的文章里面写过,目前国内的知名国产机器人厂家,已经能给应届硕士开出年薪20万人民币左右的薪资,可见这个产业的发展潜力。其他还有激光器,代表企业就是大族激光,激光的用途很广,可以用来打标,也可以用来不同行业的产品加工等等。
另外就是专用设备制造业,比如食品加工机械,矿山开采机械之类,
比较受关注的行业就是半导体生产设备,比如北方华创,中微半导体,
还有工程机械公司,例如徐工集团,三一集团,中联重科等等
还有就是油气资源开采专用设备,这一块是非常大的市场,
一部陆地石油钻机加上服务一起,一套就是过亿人民币的合同价值,这方面中石油是全国的老大企业,2018年1-10月,中石油装备制造旗下的五家直属企业,实现销售收入222.亿元人民币。
还有就是医疗器械,这也是我国目前比较弱的方向,国内器械领域的三巨头,迈瑞,鱼跃,联影增速都还不错。
迈瑞公司2018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02.80亿元,同比增长23.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8.97亿元,同比增长45.27%;
鱼跃医疗前三季度营收31.8亿元,增长18.12%,净利润6.28亿元,增长19.06%
另外就是例如农业机械制造,目前我国农机方面也比较弱势,需要进口的金额较高。
专用设备制造业2017年的研发投入为636.9亿元,三年增长了12.31%,总体来说增长也不快,慢于全国平均水平,这里面的一些细分领域,也会诞生一些高薪的岗位,
比如技术和利润都较高的医疗器械行业,半导体生产设备行业等等。
第七个我们关注下唯一研发投入出现下降的产业
除了六个比较重要而且关注度高的产业:电子(半导体),电气,汽车,制药,化工,专用设备制造和通用设备制造之外,
我们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研发投入达到和超过100亿人民币的22个产业中,
居然有一个产业出现了研发投入的下降,而且是22个产业中唯一出现下降的产业,那就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
当然这个运输设备行业,出现研发投入下降,

一个是铁路本来已经是传统市场,
曾经是增长点的高铁,技术和市场已经逐渐成熟和饱和,已经没有大幅增长的空间。
中国中车2015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419.13亿元,同比增长8.98%;
而到2017年,中车全年营业收入2110亿元,同比下滑8.14%,也就是收入还不及2015年多,研发投入当然没有太大增长的空间。

一个是船舶现在中日韩竞争激烈,整个行业增长乏力,经营惨淡,这个大家都知道,研发投入也没有太多增长的空间。实际上我国船舶产业的增长主要靠军事工业来拉动,大家都知道我国目前号称每年下水一个舰队,大量的军舰在建中,其实船舶工业的一个亮点。
运输设备最大的增长机会还是来自于航空航天产业,中国商飞目前在日益壮大,根据央广网2018年11月16日的消息,中国民用航空局在推进C919飞机型号合格审查工作,中国商飞公司综合考虑研制进度和取证工作量,希望于2020年底取得C919飞机型号合格证。
第八个,也是最后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是仪器仪表制造业,
我们进口的第三大工业品就是仪器仪表,2017年总共进口454.6亿美元,我国尤其是科研领域,非常依赖从国外进口高端科研设备,虽然国产仪器仪表近年来发展非常迅速,但是总体来说差距仍然非常大,例如基本上实验室的高端科研仪器还是依赖进口。
仪器仪表行业究竟包括什么呢?
试验仪器、光学仪器、医疗仪器设备、环境监测仪器仪表、工业自动化仪表与控制系统等。
而我国在仪器仪表领域的研发投入目前也非常少,2017年仅仅210.2亿元,三年总共才增长了16.2%,这个速度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还早。
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还将面临从实验室,科研院所,日常监测,工厂等依旧依赖进口的情况。
2017年,中国仪器仪表行业规模以上企业 4622 个,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10323 亿元,同比增长 10.71%,
我们和进口的454.6亿美元一对比,2017年出口为278.1亿美元,逆差达到176.5亿美元,比起2016年还增加了16.8亿美元。
所以说中国的制造业并不是只有芯片产业逆差在持续扩大,仪器仪表产业也是一样。
虽然我国也能制造一些高附加值的仪器仪表,例如包括显微镜,压力测量仪表、测距仪、水平仪等商品出口金额较大。
总体而言,我国仪器仪表企业规模都还很小,虽然也在不断整合,但是比较知名的企业,其营收规模也就是十几亿人民币,全行业只有2个公司营收超过了100亿人民币。
随着工业自动化在中国制造业的迅速发展,对各种仪器仪表的需求还会不断增加。
同时,我国电力,燃气和水务三大领域,由于政府有不断实现自动化的诉求,
对智能电表,智能气表(煤改气),智能水表的需求也在迅速上升,因此我国电子技术的发展也多少可以让仪器仪表产业受益,像做气表和水表的金卡智能和新天科技,企业营收和利润增幅均达到 40%以上。
另外就是我国非常弱势的科学仪器仪表领域,和机床行业类似,由于外资品牌在市场上非常强势,我国目前也在依靠军工产业发展推进科研仪器仪表的国产化。
不过有意思的是,由于2017年中国开始了“环保风暴”,尤其是随着国家对水、气、土污染整治不断力度加强,导致国内对环境监测专用仪器的需求增加.
不只是政府机构的需求增加,国内企业为了应对环保的压力,也产生了采购仪器仪表的诉求,同时环保对减少和降低各类废弃水,气,固废等排放的压力是不可逆的,国内的龙头企业,例如先河环保、雪迪龙、聚光科技等,增幅都较快,2017年都大于 20%。
最后一个是传感器了,这方面我国也很落后,但是我国物联网的发展,对于传感器的要求增加,因此也会出现电子产业的资本,进入传感器领域,或者和传感器领域的国产厂家合作,共同推动国产发展的情况。
其他行业,本文先不关注了,或许还可以看下我国钢铁产业去产能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我国在这几年(2015年底开始)实现大裁员的钢铁产业,根据工信部的数据,从业人员在2015年底还有362.7万人,到2018年5月,从业人员数只有226.8万人,两年半的时间减少了135.9万人。
另一方面,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的研发投入,也跟随去产能出现了变化,
2016年全行业研发投入为537.7亿元,下降了4.2%,而到了2017年,则出现了大幅的增长18.8%,去年我国钢铁产业也出现了业绩大幅回升。
好了,本文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从研发投入看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1:第一个趋势是,从研发投入来看,以后的高薪岗位集中在电子(半导体),汽车,制药三大产业里面,尤其是电子(IT)相关产业。
我们都知道程序员是一个普遍的高薪群体,这是过去十几年中国的一个很显著的变化,至少几百万中国家庭成为了高收入家庭,哪怕是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的程序员们都是高薪群体。
但是其实我国智能手机为核心的消费电子产业也是一个高薪产业,虽然无法和互联网相比。
本科毕业生在华为,OPPO, VIVO,小米这样的公司工作五年以上,拿年薪50万以上并不困难。早在五六年前,深圳有的中小型手机方案公司,就能够做到十几个人的销售团队年终奖三百万人民币。华强北也是一个大量造富的地方,在华强北很多创业的老板,可以说学历和能力并不高,但是因为敢闯敢拼,造就了不少高收入者,当老板的80后,90后,手下雇佣了几个人甚至十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各种小公司在华强北比比皆是。
电子产业在系统之后,
核心零部件将是下一个高薪岗位方向,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半导体器件,另外还有显示面板,摄像头(镜头)等等。
以显示面板为例,全国目前在不停的建厂,对工艺人才的需求在不断增加,虽然总体而言,显示面板产业离高薪还有距离,但是由于产业的广阔性,也会产生大量高薪岗位。

我国各大面板企业,从京东方到华星光电,由于本土技术人才的缺失,大量雇佣韩国和台湾的工程师和主管,雇佣人数动辄数百人甚至上千人,台大教授甚至说“华星光电就是台湾人培养起来的”,支付的薪酬也非常给力,实际上你如果不能给出几十万甚至百万人民币的年薪,根本没有办法吸引来自韩国和台湾的显示面板行业的人才。
而本土的人才却相对工资较低,这种现象是技术能力缺失的结果。
制药产业虽然目前的研发投入仅仅排在所有行业第8位,但是以起增速来看,逐渐进入前四位是可以预期的。制药产业也是美国的核心产业之一。
在电子,汽车,制药三大产业之外,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锂电池,输配电设备,光纤光缆等),
化工产业(高端化学品和原料制造,新材料),
通用设备制造(工业机器人,激光器,注塑机),
专用设备制造(医疗器械,半导体生产设备),
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民用客机研发制造)这五个产业,
也会有一些子领域产生较多的高薪岗位,但是总体而言高薪岗位的数量或者比例是没有办法和以上三个产业比较的。
当然,电气行业可能以后是个例外,因为电气行业是以上五个行业中唯一一个整体全行业研发投入三年增加了20%以上的,大大的超过了其他四个,说明该行业中大部分产业的研发投入增长较快,未来也可以期待成为一个次高薪的行业。
比如锂电池制造,在深圳有五年工作经验的本科生,到ATL,欣旺达,惠州德赛电池等公司,拿20万人民币以上的年薪并不困难。
电子,汽车和制药业,三年研发投入增速都在20%以上,必然会带动行业薪资增长,
汽车产业的薪资,现在其实也还不行,这是因为自主品牌发展不力的结果,但是随着该行业研发投入逐渐增加,国产逐渐高端化,未来是可以预期的。
2:中国比较大的落后产业
我们现在需要大量进口的工业品,除了半导体产业之外,
还有汽车和零部件,化工产品,仪器仪表,民用航空飞机,制药和医疗器械,电子元器件六大项,这些都是我国进口前十位的工业品。
我们从研发投入来看,六大项里面
民用航空飞机,制药业,电子元器件,汽车制造四项增速较快,
化工产业研发投入金额还可以,排在各大产业第四位,但是增速不快,
仪器仪表产业研发投入较少,2017年才210亿人民币,基数太小,
而且增速虽然还可以,三年的累计增速为16.2%,低于三年增长20%这个高速平台,
而我国一年还要进口450多亿美元的仪器仪表。
另外再强调一次我国军工产业对落后产业的拉动作用,
我国目前比较惨淡处于亏损状态的机床产业,船舶产业,
军工牵引的需求成为行业的一个强心剂,华中数控参与的换脑工程,就是以沈飞,航天科技等军工企业为主,保证国防工业自主可控。
中国海军疯狂的订购军舰,也为我国船舶企业在市场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提供了稳定的利润来源。
同样的还有民用航空工业,
由于在军用飞机和军用航空发动机领域的一系列技术突破,也为以中国商飞为首的民用航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助力,实际上如果看中国商飞的供应商,会发现各个军工航空系统企业赫然在列。
另外还有科研使用的仪器仪表工业等等,在商用市场追求科研成果而购买外资品牌,
国产科研仪器仪表缺乏足够市场空间的情况下,军用需求的拉动也提升了国产科研仪器仪表的技术水平。
3:以IT电子产业为核心,各个行业正在逐渐交叉,方向在逐渐重合。
最为典型的是仪器仪表行业,尽管这是我国的落后产业,
你会发现仪器仪表在和电子行业的物联网迅速的交融在一起,
而电子行业是目前我国研发投入的优势方向,因此尽管仪器仪表行业研发投入惨淡,
但是却可以因为方向逐渐交叉,从而接受到电子产业高研发投入的外溢。
以智能城市概念为例子,国内例如华为,中兴,小米,海康,阿里,乃至于腾讯等都在搞。
同样的还有汽车产业,汽车在逐渐从机械产品向智能产品转化,而我国在智能电子产品方向,不管是全球市场份额,还是研发投入,都明显比汽车产业方向更有优势。
因此我国在电动汽车时代,一定会比在燃油汽车时代占据更高的全球份额。
而且我们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交叉,其实都是电子产业和某个产业交叉,
也就是发现每个产业都在逐渐的“电子化”,并且融入到物联网当中,互相连接在一起,
这个连接让原本两个不相关的产业产生了交叉。
比如仪器仪表行业的电表,水表,气表,原来都是人工抄表,现在智能化之后,成为了物联网的一部分,电表,水表和气表也实现了电子产品化
汽车在电动化和电子化之后,也通过车联网融入到了网络之中,理论上,你也可以在汽车里面读取家里电表,水表,气表的数据。
你的汽车,和你家里的水表,原本是两个不相关的东西,
他们分属于汽车产业和仪器仪表业,因为都实现了电子产品化,而连接在了一起,这就是电子产业向所有产业渗透的例子。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5G和半导体(芯片)如此的关键,
为什么全球的大公司都在竞相投入,为什么美国对中国的5G技术和集成电路发展如此忌惮,
因为负责连接的5G和负责产品电子化的芯片,是两个实现各个产业走向交叉融合的核心技术。
不同的产业交叉融合有什么好处?最简单的,可以实现优势产业带动弱势产业的发展。
我国的智能手机产业就是个例子,华为是全球通信设备领域的老大,但是我国却在手机领域非常弱小,市场份额被国外品牌占据,但是其实手机本质上也是个通信设备,
因此在华为在转向做手机之后,技术上能够迅速的实现进步并且占领市场,尤其是极容易遭到专利侵权诉讼的国际市场,这跟其在通信技术方面的积累是不无关系的,相比之下,其他国产手机厂家走向国际市场,都需要大量的购买专利,以避免出现被诉讼。
再举个例子,我们一提起大疆,都知道是搞无人机的,可是谁知道大疆已经进入了农业专用设备的领域呢,大疆开发的植保无人机和播撒系统,都瞄准了农业市场。
再比如国内的舜宇光学,我们都知道是国内消费电子品牌的供应商,但是舜宇光学把自己在电子产业获得的利润,同时也开辟了显微镜这个产业,而显微镜是属于仪器仪表制造业。
总的来说,电子产业正在以超出想象的速度向所有产业渗透。
尽管现在汽车产业仍然是中流砥柱行业,但是随着各行各业的电子化,或者说智能化,
从长期来看,各个国家之间还是IT电子技术(软件+硬件)的竞争是核心(注意不是说其他产业不重要),
其产值将会越来越大,实现在所有产业中的产值最大化,
目前炙手可热的5G,半导体,物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都属于IT电子产业。
我们看看美国人的市场估值里面,特斯拉甚至高于福特,通用这样的美国老牌汽车厂家,显然特斯拉的强项并不在于机械技术,而是IT电子技术,这也充分的说明了美国人对未来趋势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