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波峰焊锡炉波峰测试玻璃 ?

楼主(2020-06-22):
怎么用波峰焊锡炉波峰测试玻璃 ?

网友:
测量波峰宽度(可以间接测量波峰高度),计算沾锡时间。 定义好波峰宽度的上下限,将测试玻璃过炉,在波峰处读出大概的宽度。.

网友:
调整好轨道的宽度,将玻璃过炉,待到波峰处计算出波峰的宽度并根据熟读可以计算出大概的焊接时间。还可以透过高温玻璃,看波峰宽度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