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怎样隐藏已经铺好的铜皮,不想删掉?

楼主(2020-06-22):
问一下,怎样隐藏已经铺好的铜皮,不想删掉?

网友:
    工具菜单下的polygon pours,里面可以隐藏(搁置)

网友:
    还能隐藏啊,我没每次都是删除,重铺,怪不得效率超级低

网友:
    二楼说的对,可以在工具栏里的铺铜管理器中设置

网友:
使用快鍵 L 隱藏。這是我的方法,不知道是不是你要的另一種解答。

网友(2020-08-11):
    同意6楼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