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一下FPC柔性线路板溢胶的解决方案吧

楼主(2020-06-22):
溢胶是FPC柔性线路板压合工艺流程中一种比较普遍的品质异常现象,溢胶指的是在压合流程中,温度升高而使得COVERLAY中胶系流动,从而导致在FPC柔性线路板PAD位上产生形同EXPORY系列的胶渍问题。FPC柔性线路板溢胶产生的原因有很多,那么我们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提出不同的解决方法。

    1. 溢胶由COVERLAY制造过程中所造成
    那么,FPC柔性线路板厂家应该严格物料来料检验,如果在来料抽检中,溢胶超标,则联系供应商退换货,否则在生产制程中溢胶很难控制。

    2. 溢胶由存放环境所造成
    FPC柔性线路板厂家最好建立专门的冷柜来保存保护膜,如果因保存条件达不到要求导致CL胶系受潮,可采用低温将CL预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善CL的溢胶量。此外,对于当天没有使用完的CL需要及时放回冷柜保存。

    3. 由独立小PAD位所引起的局部溢胶
    此现象是目前国内大多数FPC柔性线路板厂家所遇到的一种最常见的品质异常,如果单纯为了解决溢胶而改变工艺参数,又会带来气泡或剥离强度不够等新的问题,只能合理去调节工艺参数。

    4. 由操作方式所带来的溢胶
    FPC柔性线路板超级在假接时,需要求员工精确对位,校正对位夹具,同时增加对位的检查力度,避免因对位不准而产生溢胶。同时,在压合假接时做好“5S”工作,对位前需检查保护膜CL是否存在污染,是否有毛边。

    5. 由FPC柔性线路板厂工艺所引起的溢胶
    如果压合采用快压机,那么适当延长预压时间 、减少压力、降低温度、减少压合时间,都有利于减少溢胶量。如果是压机的压力不均匀,可以用感应纸测试压机的压力是否均匀,可以联系快压机供应商将机器设备调试好。

网友:
学到了,但是FPC用的很少

网友:
我公司专业提供 FPC  新能源车载及动力电池线束清洗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