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推荐一下治具

楼主(2020-06-22):
目前单位很多板子没有工艺边,上不了机器, 之前做过一个通用工装,对于规则形状的印制板可以用,但对于异
性的还不是很实用,想问一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治具可以推荐一下, 谢谢大家。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3716&highlight=%D6%CE%BE%DF
看看这个帖子

网友:
也没有多复杂,就是类似圆的那种

网友:
最好的方法就是增加工艺边。因为不同的板子贴片元件位置不一样,很难做通用的治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