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下载无法识别的问题

楼主(2020-06-22):
小弟新手,用JLINK给mcu烧录一直读不到SW device,在别人电脑上可以读到并正常工作。红圈位置 在别的电脑上是能够读到东西的,自己电脑上就什么都没有。搞了好久都没找到原因!

楼主:
:'(:'(:'(:'(新手求指点,以前做硬件 现在慢慢开始做软件。

网友:
你看看连接线

网友A:
    1 看看连接线
    2 看板子的管脚
    3 看软件选的芯片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看看连接线
    2 看板子的管脚
3 看软件选的芯片型号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