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7.2 层叠不能删除

楼主(2020-06-22):
allegro17.2 层叠不能删除,有没知道原因的??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

网友A:
    该层有走线什么的

网友B:
    有没有打最新补丁,没打补丁各种问题。

网友:
    这一层东西删完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层有走线什么的

都删除了。就算是新增的层,也不能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打最新补丁,没打补丁各种问题。

    打了最新的补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