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ND敷铜设置pour over all same net ,但仍然有几个GND net 的pad死活铺不上

楼主(2020-06-22):
RT !  软件是 altium designer 19
那几个铺不到铜的pad,就算连线了,铺铜也绕着它们和它们的连线走,彻底晕了
请问各位大神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下图是 属性设置

铺不到铜 GND net PAD

网友:
    这个小姐姐很漂亮哦

网友:
    板子能不能发出来看下。

网友A:
    你这个板子像是从其他软件转过来的,这个是规则设置的问题,建议把规则修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板子像是从其他软件转过来的,这个是规则设置的问题,建议把规则修改下

请问 修改rules 的具体 项目是哪一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 修改rules 的具体 项目是哪一条

线跟铜皮的间距规则,如果转过来的,全部规则都要检查下,方便的话发给我给你看看

网友A:
    看你的图片还有连完线的网络也显示开路,ad19用下图这个命令走线,不要用PL;这两个看上去一样,但是软件定义的属性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图片还有连完线的网络也显示开路,ad19用下图这个命令走线,不要用PL;这两个看上去一样,但是软件定 ...

    多谢专业大佬支持

网友(2020-07-28):
    还是英文版,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