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敏电阻器的主要技术参数

楼主(2020-06-22):
①标称阻值Rc:一般指环境温度为25℃时热敏电阻器的实际电阻值。

  ②实际阻值RT:在一定的温度条件下所测得的电阻值。

  ③材料常数:它是一个描述热敏电阻材料物理特性的参数,也是热灵敏度指标,B值越大,表示热敏电阻器的灵敏度越高。应注意的是,在实际工作时,B值并非一个常数,而是随温度的升高略有增加。

  ④电阻温度系数αT:它表示温度变化1℃时的阻值变化率,单位为%/℃。

  ⑤时间常数τ:热敏电阻器是有热惯性的,时间常数,就是一个描述热敏电阻器热惯性的参数。它的定义为,在无功耗的状态下,当环境温度由一个特定温度向另一个特定温度突然改变时,热敏电阻体的温度变化了两个特定温度之差的63.2%所需的时间。τ越小,表明热敏电阻器的热惯性越小。

  ⑥额定功率PM:在规定的技术条件下,热敏电阻器长期连续负载所允许的耗散功率。在实际使用时不得超过额定功率。若热敏电阻器工作的环境温度超过+25℃,则必须相应降低其负载。

  ⑦额定工作电流IM:热敏电阻器在工作状态下规定的名义电流值。

  ⑧测量功率Pc: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热敏电阻体受测试电流加热而引起的阻值变化不超过0.1%时所消耗的电功率。

  ⑨最大电压:对于NTC热敏电阻器,是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下,不便热敏电阻器弓起热失控所允许连续施加的最大直流电压;对于PTC热敏电阻器,是指在规定的环境温度和静止空气中,允许连续施加到热敏电阻器上并保证热敏电阻器正常工作在PCT特性部分的最大直流电压。

  ⑩最高工作温度Tmax:在规定的技术条件下,热敏电阻器长期连续工作所允许的最高温度。

  ⑾开关温度tbCT热敏电阻器的电阻值开始发生跃增时的温度。

  ⑿耗散系数H:温度增加1℃时,热敏电阻器所耗散的功率,单位为mW/℃。

网友:
热敏电阻器是有热惯性的,时间常数,就是一个描述热敏电阻器热惯性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