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数码管段选和LED点阵位选都用了p0口导致冲突怎么办?

楼主(2020-06-22):
我用的是普中的板子,改口的话是不是要自己接线呀?
我的部分程序:
void DigDisplay()//数码管扫描函数

{
LSA=0;LSB=0;LSC=0;//显示第0位
P0=smgduan[(flag-2)%10];//发送段码
delay(10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P0=0x00;//消隐
}
。。。。。
while(1)//LED点阵扫描
{
for(i=0;i<8;i++)
{
P0=ledwei; //位选
Hc595SendByte(ledduan3); //发送段选数据
delay(100); //延时
Hc595SendByte(0x00); //消隐
}
}

网友A:
只能换IO口,一个IO口不能有多种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换IO口,一个IO口不能有多种状态

    是的只能换IO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只能换IO口

    只能换IO口,可以换CP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换IO口,一个IO口不能有多种状态

    我是购买的现成的板子,换IO口的话是不是要自己重新接线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