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字符驱动之定时器去抖动按键驱动

楼主(2020-06-22):
上一节里,实现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进程使用同一个设备,例如:只能有一个进程,在同一时刻里使用/dev/buttons这个设备。

上一节文章:

相信大家在写单片机的按键程序时,也必将会涉及一点,就去按键去抖动。按键去抖动的方法无非有二种,一种是硬件电路去抖动,这种在要求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是不会被采用的;另一种就是延时去抖动了。而延时又一般分为二种,一种是for循环死等待,一种是定时延时。对,这一节里我们来使用内核的定时器去抖动。

问:linux内核定时器有哪些要素?

答:有两个要素:

一、超时时间

二、处理函数

问:linux定时器结构是怎样的?

答:

struct timer_list {
        struct list_head entry;
        unsigned long expires;
        void (*function)(unsigned long);
        unsigned long data;
        struct tvec_base *base;
        .....
};

问:void (*function)(unsigned long data)里面的参数是谁传给它的?
答:是timer_list.data传给它的,如果需要向function传递参数时,则应该设置timer_list.data,否则可以不设置。

问:与定时器相关的操作函数有哪些?

答:

一、使用init_timer函数初始化定时器

二、设置timer_list.function,并实现这个函数指针

三、使用add_timer函数向内核注册一个定时器

四、使用mod_timer修改定时器时间,并启动定时器

问:int mod_timer(struct timer_list *timer, unsigned long expires)的第二个参数为超时时间,怎么设置超时时间,如果定时为10ms?

答:一般的形式为:   jiffies + (HZ /100),HZ 表示100个jiffies,jiffies的单位为10ms,即HZ = 100*10ms = 1s

详细请参考驱动源码: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init.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irq.h>
#include <asm/uaccess.h>
#include <asm/irq.h>
#include <asm/io.h>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device.h>                 //class_create
#include <mach/regs-gpio.h>                //S3C2410_GPF1
//#include <asm/arch/regs-gpio.h>
#include <mach/hardware.h>
//#include <asm/hardware.h>
#include <linux/interrupt.h>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
#include <linux/poll.h>   //poll
#include <linux/fcntl.h>

/* 定义并初始化等待队列头 */
static DECLARE_WAIT_QUEUE_HEAD(button_waitq);

static struct class *sixthdrv_class;
static struct device *sixthdrv_device;

static struct pin_desc{
        unsigned int pin;
        unsigned int key_val;
};

static struct pin_desc pins_desc[4] = {
                {S3C2410_GPF1,0x01},
                {S3C2410_GPF4,0x02},
                {S3C2410_GPF2,0x03},
                {S3C2410_GPF0,0x04},
};
struct pin_desc *irq_pindes;

static int ev_press = 0;

/* 键值: 按下时, 0x01, 0x02, 0x03, 0x04 */
/* 键值: 松开时, 0x81, 0x82, 0x83, 0x84 */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val;
int major;

static struct fasync_struct *button_fasync;
static struct timer_list buttons_timer;  /* 定义一个定时器结构体 */

#if 0
static atomic_t canopen = ATOMIC_INIT(1);     //定义原子变量canopen并初始化为1
#endif

static DECLARE_MUTEX(button_lock);     //定义互斥锁

/* 用户中断处理函数 */
static irqreturn_t buttons_irq(int irq, void *dev_id)
{
        int ret;
        irq_pindes = (struct pin_desc *)dev_id;

        /* 修改定时器定时时间,定时10ms,即10秒后启动定时器
         * HZ 表示100个jiffies,jiffies的单位为10ms,即HZ = 100*10ms = 1s
         * 这里HZ/100即定时10ms
         */
        ret = mod_timer(&buttons_timer, jiffies + (HZ /100));
        if(ret == 1)
        {
                printk("mod timer success\n");

        return IRQ_HANDLED;
}
static int sixth_drv_open(struct inode * inode, struct file * filp)

#if 0
        /* 自减操作后测试其是否为0,为0则返回true,否则返回false */
        if(!atomic_dec_and_test(&canopen))

                atomic_inc(&canopen); //原子变量增加1
                return -EBUSY;
        }
#endif

        /* 当打开的文件有O_NONBLOCK标记时,表示不阻塞 */
        if(filp->f_flags & O_NONBLOCK)
        {
                /* 尝试获取button_lock信号量,当获取不到时立即返回 */
                if (down_trylock(&button_lock))
                                return -EBUSY;
        }
        else
        {
                /* 获取button_lock信号量,当获取不到时,将会休眠
                 * 但是这种休眠是不可以被中断打断的
                 */
                down(&button_lock);
        }

        /*  K1 ---- EINT1,K2 ---- EINT4,K3 ---- EINT2,K4 ---- EINT0
           *  配置GPF1、GPF4、GPF2、GPF0为相应的外部中断引脚
           *  IRQT_BOTHEDGE应该改为IRQ_TYPE_EDGE_BOTH
         */
        request_irq(IRQ_EINT1, buttons_irq, IRQ_TYPE_EDGE_BOTH, "K1",&pins_desc[0]);
        request_irq(IRQ_EINT4, buttons_irq, IRQ_TYPE_EDGE_BOTH, "K2",&pins_desc[1]);
        request_irq(IRQ_EINT2, buttons_irq, IRQ_TYPE_EDGE_BOTH, "K3",&pins_desc[2]);
        request_irq(IRQ_EINT0, buttons_irq, IRQ_TYPE_EDGE_BOTH, "K4",&pins_desc[3]);
        return 0;

static ssize_t sixth_drv_read(struct file *file, char __user *user, size_t size,loff_t *ppos)

        if (size != 1)
                        return -EINVAL;

        /* 当打开的文件有O_NONBLOCK标记时,表示不阻塞 */
        if(file->f_flags & O_NONBLOCK)

                /* 当ev_press = 0时,表示没有按键被按下,即表示没有数据 */
                if(!ev_press)
                        return -EAGAIN;
        }
        else

                /* 当没有按键按下时,休眠。
                 * 即ev_press = 0;
                 * 当有按键按下时,发生中断,在中断处理函数会唤醒
                 * 即ev_press = 1;
                 * 唤醒后,接着继续将数据通过copy_to_user函数传递给应用程序
                 */
                wait_event_interruptible(button_waitq, ev_press);
        }

        copy_to_user(user, &key_val, 1);

        /* 将ev_press清零 */
        ev_press = 0;
        return 1;
}

static int sixth_drv_close(struct inode *inode, struct file *file)
{
#if 0
        atomic_inc(&canopen); //原子变量增加1
#endif
        free_irq(IRQ_EINT1,&pins_desc[0]);
        free_irq(IRQ_EINT4,&pins_desc[1]);
        free_irq(IRQ_EINT2,&pins_desc[2]);
        free_irq(IRQ_EINT0,&pins_desc[3]);

        /* 释放信号量 */
        up(&button_lock);
        return 0;
}

static unsigned int sixth_drv_poll(struct file *file, poll_table *wait)
{
        unsigned int mask = 0;

        /* 该函数,只是将进程挂在button_waitq队列上,而不是立即休眠 */
        poll_wait(file, &button_waitq, wait);

        /* 当没有按键按下时,即不会进入按键中断处理函数,此时ev_press = 0
         * 当按键按下时,就会进入按键中断处理函数,此时ev_press被设置为1
         */
        if(ev_press)

                mask |= POLLIN | POLLRDNORM;  /* 表示有数据可读 */
        }

        /* 如果有按键按下时,mask |= POLLIN | POLLRDNORM,否则mask = 0 */
        return mask;
}

/* 当应用程序调用了fcntl(fd, F_SETFL, Oflags | FASYNC);
* 则最终会调用驱动的fasync函数,在这里则是sixth_drv_fasync
* sixth_drv_fasync最终又会调用到驱动的fasync_helper函数
* fasync_helper函数的作用是初始化/释放fasync_struct
 */
static int sixth_drv_fasync(int fd, struct file *filp, int on)
{
        return fasync_helper(fd, filp, on, &button_fasync);
}

/* File operations struct for character device */
static const struct file_operations sixth_drv_fops = {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sixth_drv_open,
        .read                = sixth_drv_read,
        .release    = sixth_drv_close,
        .poll       = sixth_drv_poll,
        .fasync                = sixth_drv_fasync,
};

/* 定时器处理函数 */
static void buttons_timer_function(unsigned long data)
{
        struct pin_desc *pindesc = irq_pindes;
        unsigned int pinval;
        pinval = s3c2410_gpio_getpin(pindesc->pin);

        if(pinval)

                /* 松开 */
                key_val = 0x80 | (pindesc->key_val);

        else

                /* 按下 */
                key_val = pindesc->key_val;

        ev_press = 1;                                                         /* 表示中断已经发生 */
        wake_up_interruptible(&button_waitq);   /* 唤醒休眠的进程 */

        /* 用kill_fasync函数告诉应用程序,有数据可读了
         * button_fasync结构体里包含了发给谁(PID指定)
         * SIGIO表示要发送的信号类型
         * POLL_IN表示发送的原因(有数据可读了)
         */
        kill_fasync(&button_fasync, SIGIO, POLL_IN);

/* 驱动入口函数 */
static int sixth_drv_init(void)
{
        /* 初始化定时器 */
        init_timer(&buttons_timer);
        /* 当定时时间到达时uttons_timer_function就会被调用 */
        buttons_timer.function         = buttons_timer_function;
        /* 向内核注册一个定时器 */
        add_timer(&buttons_timer);

        /* 主设备号设置为0表示由系统自动分配主设备号 */
        major = register_chrdev(0, "sixth_drv", &sixth_drv_fops);

        /* 创建sixthdrv类 */
        sixthdrv_class = class_create(THIS_MODULE, "sixthdrv");

        /* 在sixthdrv类下创建buttons设备,供应用程序打开设备*/
        sixthdrv_device = device_create(sixthdrv_class, NULL, MKDEV(major, 0), NULL, "buttons");

        return 0;
}

/* 驱动出口函数 */
static void sixth_drv_exit(void)
{
        unregister_chrdev(major, "sixth_drv");
        device_unregister(sixthdrv_device);  //卸载类下的设备
        class_destroy(sixthdrv_class);                //卸载类
}

module_init(sixth_drv_init);  //用于修饰入口函数
module_exit(sixth_drv_exit);  //用于修饰出口函数

MODULE_AUTHOR("LWJ");
MODULE_DESCRIPTION("Just for Demon");
MODULE_LICENSE("GPL");  //遵循GPL协议

应用测试程序源码: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ys/types.h>
#include <sys/stat.h>
#include <fcntl.h>
#include <unistd.h>        //sleep
#include <poll.h>
#include <signal.h>
#include <fcntl.h>

/* buttons_all_test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int fd;
        unsigned char key_val;
        fd = open("/dev/buttons",O_RDWR);        /* 以阻塞方式读 */
        if (fd < 0)
        {
                printf("open error\n");
                return -1;

        while(1)

                int ret =read(fd,&key_val,1);
                printf("key_val: 0x%x, ret = %d\n", key_val, ret);
                //sleep(3);

        return 0;
}

测试步骤:

[WJ2440]# ls
Qt                  fourth_drv.ko       sixth_drv.ko
TQLedtest           fourth_test         sixth_test
app_test            home                sixthdrvtest
bin                 lib                 sys
buttons_all_drv.ko  linuxrc             third_drv.ko
buttons_all_test    mnt                 third_test
dev                 opt                 tmp
driver_test         proc                udisk
etc                 root                usr
fifth_drv.ko        sbin                var
fifth_test          sddisk              web
first_drv.ko        second_drv.ko
first_test          second_test
[WJ2440]# insmod  buttons_all_drv.ko
[WJ2440]# lsmod
buttons_all_drv 3936 0 - Live 0xbf000000
[WJ2440]# ls /dev/buttons -l
crw-rw----    1 root     root      252,   0 Jan  2 05:43 /dev/buttons
[WJ2440]# ./buttons_all_test
key_val: 0x1, ret = 1
key_val: 0x81, ret = 1
key_val: 0x1, ret = 1
key_val: 0x81, ret = 1
key_val: 0x4, ret = 1
key_val: 0x84,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3, ret = 1
key_val: 0x83,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key_val: 0x2, ret = 1
key_val: 0x82, ret = 1
[WJ2440]# ./buttons_all_test  &
[WJ2440]# top
Mem: 9996K used, 50168K free, 0K shrd, 0K buff, 7180K cached
CPU:  0.3% usr  0.5% sys  0.0% nic 99.0% idle  0.0% io  0.0% irq  0.0% sirq
Load average: 0.02 0.05 0.01 1/23 604
  PID  PPID USER     STAT   VSZ %MEM CPU %CPU COMMAND
  604   589 root     R     2092  3.4   0  0.9 top
  589     1 root     S     2092  3.4   0  0.0 -/bin/sh
    1     0 root     S     2088  3.4   0  0.0 init
  590     1 root     S     2088  3.4   0  0.0 /usr/sbin/telnetd -l /bin/login
  587     1 root     S     1508  2.5   0  0.0 EmbedSky_wdg
  603   589 root     S     1428  2.3   0  0.0 ./buttons_all_test
  573     2 root     SW<      0  0.0   0  0.0 [rpciod/0]
    5     2 root     SW<      0  0.0   0  0.0 [khelper]
  329     2 root     SW<      0  0.0   0  0.0 [nfsiod]
    2     0 root     SW<      0  0.0   0  0.0 [kthreadd]
    4     2 root     SW<      0  0.0   0  0.0 [events/0]
    3     2 root     SW<      0  0.0   0  0.0 [ksoftirqd/0]
   11     2 root     SW<      0  0.0   0  0.0 [async/mgr]
  237     2 root     SW<      0  0.0   0  0.0 [kblockd/0]
  247     2 root     SW<      0  0.0   0  0.0 [khubd]
  254     2 root     SW<      0  0.0   0  0.0 [kmmcd]
  278     2 root     SW       0  0.0   0  0.0 [pdflush]
  279     2 root     SW       0  0.0   0  0.0 [pdflush]
  280     2 root     SW<      0  0.0   0  0.0 [kswapd0]
  325     2 root     SW<      0  0.0   0  0.0 [aio/0]

由测试结果可知,无论按多少次,按键都是成对出现的,即按下、松开;按下、松开;按下、松开,而不会出现按下、按下、按下、松开这种抖动情况,这就完成了定时器消抖动的目的。
这里贴一张定时器消抖动的按键分析图:

网友:
    这个程序很详细,赶紧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