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电容短路问题

楼主(2020-06-22):
    各位大佬,这是一个5转3.3V的电路,最近发生了很多起C14(10uf,35V)电容短路的情况,大佬们有没有什么见解啊?

网友:
    电容质量问题吧!

网友:
    电路没问题,是电容本身的问题,另外关注3.3有没有静电或解除浪涌可能。

网友A:
    和C10啥区别 ,是一个料号 一批次料么?看看是不是物料弄错了 以及后面带载什么情况  感性负载?

网友:
    C14摆件是不是靠近板边或者容易扭曲或者撞件的地方?

网友B:
    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那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如果C14是与C8、C10是同规格同批次的物料,似乎应该更考虑其元件摆放位置的影响。比如,转运过程中的外力(撞击)或PCB应力(过炉温度变化或分板过程导致的扭曲挤压)

网友:
    电容质量问题吧!或者容易被碰到

网友:
    位置問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那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短路时提供回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那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防止断电电压倒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C10啥区别 ,是一个料号 一批次料么?看看是不是物料弄错了 以及后面带载什么情况  感性负载?

    和C10是同一批物料,使用的是相同的物料。

楼主:
    各位大佬,仔细检查了一下,发现板子上面横向的布局的贴片电容有过短路的问题(不同的位置个发生1起),此位置发生的较多,板子比较薄,组装时打螺丝板子会出现比较大的形变,但是老化测试验证都是正常的,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发生短路情况。

网友C:
    电容受应力破裂导致短路,拿坏的电容可以找厂商分析是不是因应力导致的破损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受应力破裂导致短路,拿坏的电容可以找厂商分析是不是因应力导致的破损短路

    已经破损短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可以确定短路的原因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已经破损短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可以确定短路的原因吗

你看下: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605/07/908538_565144104.shtml
    第三方检测不清楚,因为这个不是芯片失效,没有那么复杂,问下电容厂商就能基本确认了。
    如果PCB板有同样的电容,其中某一颗破碎了,那基本可以推测为应力,生产环节导致的情况比较多.

    补充下:很多电容破碎失效并不是马上产生的,试验并不一定出现,若你怀疑打螺丝的环节,这个环节模拟下试试,增加板的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下:http://www.360doc.com/content/16/0605/07/908538_565144104.shtml
    第三方检测不清楚,因为这 ...

    感谢

网友:
    5V放个电感,组成pi,5V质量很差吗?

网友:
    有条件的话,把短路的电容拆下来,送厂商分析下。他们会做切片分析。电容一般不会坏,一种可能性是电容品质问题(用的是同厂商的同一批次?可以换厂商或者换批次进行验证)另一种可能是这个位置容易撞件,导致电容处理细微的裂纹。

网友:
    电容耐压不够吧

网友:
    可以施加应力验证一下是否是受力损坏

网友:
    学习了,楼上大佬们都分析到位了。

网友:
    分析陶瓷电容问题,把pcb布局图贴出来,跟位置应力强相关

网友:
    是不是三星的0603封装的10uF电容?

网友:
    是电容断裂导致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二极管是干什么用的?那位大神帮忙解释一下

续流

网友(2021-02-20):
    我的板子也遇到过类似的,LDO输出电容会3V3对地短路,你的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