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FPGA程序加载慢的原因和解决措施?

楼主(2020-06-22):
用的FPGA是Sparten6系列的XC6SLX100T的FPGA,选用的FLASH是W25Q128的SPI模式FLASH,烧写程序大小大概25M,烧写完后上电启动,FPGA加载时长大概12秒,启动比较慢,烦请大佬看看什么原因造成的,有什么解决措施能提高启动时间?谢谢

网友A:
spartan6系列的FPGA参考链接中ISE部分的设置,亲测有效:
其中,设置SPI速度一般最大取50MHz(过高可能会出现加载失败,我测试过的最高频率好像是66MHz)。SPI模式选择1X/4X,根据实际硬件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artan6系列的FPGA参考链接中ISE部分的设置,亲测有效:
其中,设置SPI速度一般最大取50MHz(过高可能会 ...

谢谢,有效,学习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