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ARM Linux开发板I.MX6ULL - 3、烧写固件到TF卡

楼主(2020-06-22):
按照使用手册的教程,学习使用mfgtool软件烧写固件到TF卡,从TF启动系统。

    一、软件

    使用光盘资料里面的 开发工具\4、正点原子修改过的MFG_TOOL烧写工具(出厂固件烧录),将软件复制到没有中文路径的目录下。
    我将文件复制到D盘目录下:

    二、烧写固件

    2.1、硬件设置
    > 数据线连接到USB_OTG的位置。
    > 拨码开关设置为USB模式。

    2.2、选择软件的脚本文件。
    根据开发板的硬件配置来选择脚本文件。开发板内存是256M,这里选择脚本文件是

    2.3、安装固件
    过程如下:
    > 开发板上电,会自动安装驱动(不要使用WINDOWS自动安装的驱动)。
    > 直接打开上面的脚本文件,运行软件。驱动安装完成后,会显示设备。

    >点击start按钮开始安装。

    > 整个安装过程耗时几分钟。

    >固件更新完成

    >点击stop按钮并关闭软件。

    三、运行系统

    固件更新完成后,设置拨码开关从SD卡启动和数据线连接到USB-TTL端口。
    启动系统;

    四、结果

    系统从SD卡启动运行,进入界面。

网友:
正点原子ARM Linux开发板I.MX6ULL - 3、烧写固件到TF卡很好的资料,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