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光带稳流器的电路图,也不知道哪里有错

楼主(2020-06-23):
做了一个可调光带稳流器的电路图,也不知道哪里有错?

网友:
LM317是可调LDO,谈不上稳流或者说恒流,另外,1 2脚短接是什么意思,317没有这样的用法吧

网友:
lm317的1脚2脚间应当串接电阻。

网友:
    LM317恒流接法不是这样的!应该1、2脚间接电阻R,电流=1.25/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