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电路设计问题

楼主(2020-06-23):
    前辈们好,我是一个刚实习的菜鸟,设计了一个电路,该电路中VCC为5V,在软硬件联调时发现模块会自动复位,仔细查看了数据手册发现该电源监测芯片推荐电路中VDD引脚接3.3v,我的VDD接5V会引起监测芯片复位吗,还是说我的电路哪里有问题,求指教

网友:
    VDD接5V应该不是原因,芯片规格书中定义VDD的范围是1.8V~6.5V。不过VDD管脚附近应该要加去耦电容以减少干扰影响。另外,所监控的1.8V或3.3V上有短暂的跌落也会触发生成复位信号,所以SENSE脚也要考虑加去耦电容。

网友:
    U28的3脚接到哪里去了?啥状态?

网友:
    按手册描述,如果电源给5V。是需要有特殊处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