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装配半导体时1M电阻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6-23):
在装配半导体时1M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
    人体与半导体及带有半导体的器件接触 ,在防静电腕、防静电鞋、拉链、地线等地方均可发现1M串联电阻,其作用是限制可通过人体的电流量,保护人体安全。

网友A:
    用比较安全的微电流缓慢泄放电荷,避免累积产生危险的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比较安全的微电流缓慢泄放电荷,避免累积产生危险的高压。

正解,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