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数据为什么处理数据时误差较大,但是它的决策系数还是比较高的呢?

楼主(2020-06-23):
为什么处理数据时误差较大,但是它的决策系数还是比较高的呢?,求教

网友:
同等大神回复

网友A:
决策系数为已被模式中全部自变量说明的自变量的变差对自变量总变差的比值。

误差和决策系数都是从不同方面反映数据的可靠性,但他们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你说说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
你拟合的阶数太高,也会导致决策系数高,比如随机5个数,1,,2,100,4,5,等,你采用5阶拟合,结果肯定非常完美,决策系数为1。但误差会很大。
因此,你在决策系数之前,需要对数据异常值进行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决策系数为已被模式中全部自变量说明的自变量的变差对自变量总变差的比值。

误差和决策系数都是从不同方 ...

这样啊,谢谢大神

网友:
来学习一下,楼上都是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