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Tlab过一点作已知曲线切线。

楼主(2020-06-23):
    求大神指点:MATLAB 过(1372,0) 作方程  (x+y)^2*h/(G*L)]+(b+0.07*h)*(x+y)/L-0.85*x+0.07*G*b/L=0的切线最好知道切点坐标。
    方程图程序:G=1400*9.8;
                      h=0.55*1000;
                      L=2.24*1000;
                  b=1.24*1000;
                     ex='[(x+y)^2*h/(G*L)]+(b+0.07*h)*(x+y)/L-0.85*x+0.07*G*b/L=0';
                 ezplot(subs(ex),[0,8000,0,3000])

网友:
    方法一:
先对曲线方程(x+y)^2*h/(G*L)]+(b+0.07*h)*(x+y)/L-0.85*x+0.07*G*b/L=0两侧同时对x求导
    得到x,y(x),y'(x)的关系,并求出y'(x) = F( x,y(x) )的表达式
然后将切线通过点的坐标(x0,y0)带入联立方程组中
    (y0 - y)/(x0 - x) == y'(x) 即 (y0 - y)/(x0 - x) == F( x,y ),几何意义是,通过已知点(x0,y0)以及曲线上一点(x,y)的直线的斜率是曲线在该点处的导数
(x+y)^2*h/(G*L)]+(b+0.07*h)*(x+y)/L-0.85*x+0.07*G*b/L == 0,几何意义是,点(x,y)在曲线上
    联立方程组求解,可以求得两个切点
    (7203/4 + (136073*sqrt(7/374))/8, -(1715/4) + (50519*sqrt(7/374))/8)与
(7203/4 - (136073*sqrt(7/374))/8, -(1715/4) - (50519*sqrt(7/374))/8)
数值解即(4127.74, 435.179)与(-526.244, -1292.68)

网友:
    方法二:
    对坐标系做旋转变换,新坐标系为原坐标系逆时针旋转pi/4弧度,在新坐标系下,原曲线转化为标准抛物线方程
y(x) = - (816954656 + 223979*sqrt(2)*x + 55*x^2)/(653072*sqrt(2))
    原切线通过点( 1372,0 )变换为( 686*sqrt(2), -686*sqrt(2) )
类似上面,解方程
    (y0 - y(x) )/(x0 - x) == y'(x)
得到新坐标系内的切点坐标,反变换后得到原坐标系的切点坐标,数值与方法一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