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资讯] 泰克示波器重启等故障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0-06-23):
一说到泰克示波器,相信很多电子工程师都用过它,那么,大家在使用示波器过程中是否有遇到泰克示波器重启的故障呢?该如何处理呢?
今天安泰测试示波器维修工程师就简单给大家分享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示波器重启不一定是故障,如何进行自我检查?安泰测试工程师为您解答:
1.这种问题,通常可能是,仪器电源供电问题, 先检查,仪器外部供电是否稳定,220V 电压输入是否稳定。如果不稳定,可以增加一个外部稳压电源;
2.如果仪器外部供电稳定,则需要首先检查仪器电源的输出电源是否稳定。虽然仪器厂家通常电源选择的TDK 或者艾默生等大品牌电源,但是也不排除工作时间长后,出现供电不稳定的情况;
3.如果供电部分没有问题,则需要检查电路板上的一些电容器件,是否由于时间长而失效,导致电路工作不稳定;
如果以上操作均没有解决您的泰克示波器重启故障,建议找专业的维修中心咨询。
安泰测试维修中心介绍:
安泰维修中心成立于2008年,专业从事各种测试测量仪器及测试系统的维修与技术支持,具备对国内外高端仪器进行芯片级维修的技术能力。成立伊始即紧扣仪器技术发展脉搏,紧跟电子器件与PCB技术发展潮流,始终保持领先的维修技术与能力。经过多年的积累,已经形成了数十种进口与国产品牌、各种类型测试与测量仪器的维修能力。
安泰测试可维修示波器故障:
1、电源故障:不能开机;
2、通道故障:输入阻抗异常;无基线;无信号;带宽不足;
3、显示故障:花屏;黑屏;
4、按键故障:按键无反应;调节旋钮无响应;
5、接口故障:不认存储介质;不能与控制系统联机;
6、其他使用问题等。

网友:
如果仪器外部供电稳定,则需要首先检查仪器电源的输出电源是否稳定。虽然仪器厂家通常电源选择的TDK 或者艾默生等大品牌电源,但是也不排除工作时间长后,出现供电不稳定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