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楼主(2020-06-23):
波峰焊开机不加热预热温区显示预热温区1超温报警,请问大神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如何解决,非常感谢!

网友:
    检查下加热器上面的Sensor,是否有接触异常问题,把接头拆开看看,是断开了还是短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