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把24V直流电压 转化为5V?

楼主(2020-06-23):
公交车上使用24V直流电压,我要设计一个单片机系统需要5V电压,不知道如何转化。如果使用7805,因输入电压是24V,远大于12V,芯片会严重发热。有人建议串联电阻,我又不知串联多大电阻适合。求教大神

网友:
    电流小的用MC3063 5V可以到1A以上
    电流大用LM2275之类的
这些芯片都是非常老的设计,也有很多新的设计

网友A:
    看图,拿走不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看图,拿走不谢

图片见附件

网友:
    你認真的嗎?找一個buck模式的降壓器,立馬解決~~

网友:
    压降大、电流大,DC-DC吧!

网友:
    很成熟的LM2596

网友:
    额~~,这不是很好解决吗?一个DC-DC芯片的事情,为什么要7805,还要串联电阻这种骚操作

网友:
    开关电源  BUCK   很多芯片方案的

网友:
    一颗DCDC就搞定了

网友:
    找个输入电压满足需求的芯片不就完事了。比如lmr16020 ,lm2596

网友:
    DC/DC最合适,系统干净安全

网友:
    用很多的LM2596

网友B:
    你的电流多大,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LDO,比DCDC省事也偏移。
1.可以串联电阻;计算的话,LDO的功耗通过电流计算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大,假设电流100mA,输入最大电压18V,那么串联的电阻的电压就是24-18=6V,电流100mA,就可以计算出阻值和功率,功率用来选取封装。
    2.串联一个简单稳压电路,比如稳压到18V,用一个三极管和一个18V的稳压管,这个时候就需要计算三极管的功耗是否满足要求,相当于等效为电阻了。

这两个电路我都有用过,后一种更好些,前一种担心电阻烧毁,可以并联两个封装大的电阻。

网友:
假装不懂得样子。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图片见附件

24得辊浪涌啊,TVS啊,空气管啊,啥的,能加的都加上~~不然后一打火啪~~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得辊浪涌啊,TVS啊,空气管啊,啥的,能加的都加上~~不然后一打火啪~~

多谢提示,电源入口处都有这些处理的

网友:
    用DC DC芯片去做看电流大小,注意温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流多大,电流不大的话,可以用LDO,比DCDC省事也偏移。
1.可以串联电阻;计算的话,LDO的功耗通过电流计算最大输入电压是多大,假设电流100mA,输入最大电压18V,那么串联的电阻的电压就是24-18=6V,电流100mA,就可以计算出阻值和功率,功率用来选取封装。
    2.串联一个简单稳压电路,比如稳压到18V,用一个三极管和一个18V的稳压管,这个时候就需要计算三极管的功耗是否满足要求,相当于等效为电阻了。

    这两个电路我都有用过,后一种更好些,前一种担心电阻烧毁,可以并联两个封装大的电阻。

压降这么大,用LDO?用DC DC,

网友:
    BUCK电路 LM3596

网友:
    用开关电源,别用ldo电源

网友:
    不要用LDO,用DCDC是最好的,效率高。 MP2359了解下?

网友:
    找开关电源芯片啊, ti ,ADI官方提供在线的电源设计。

网友:
    DCDC很好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