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SMT加工中的工艺边

楼主(2020-06-23):
            在SMT贴片加工的加工过程中我们的板子是通过导轨进行传送的,工艺边就是电路板两边禁布元器件的空白边。

SMT加工的传送轨道固定板的宽度为3.0mm,理论上传送边的极限值是3.0mm,但建议大家不要走这个极限,增加贴片难度。要多预留出一些空白作为裕量,建议将5.0mm作为传送边的“禁布区域”。

        如果这个禁布裕量不足,在将线路板上到传送导轨后,干涉部分将会对锡膏或者已经放置的元器件造成影响,板边受干涉部分只能后焊或者需要另做夹具,增加生产成本。

        如果板内贴片零件到板边距离足够远,不会处在履带范围内,则不用另外加工艺边,如果零件处在履带范围内,必须添加工艺边,工艺边做为夹边区。工艺边宽度根据机器特点,通常需要3-10mm,以5mm最为常见。

        一般工艺边加在比较长的这一边,板子竖着进入SMT机器,这样板的硬度比较高,贴片时不会因为机器探头的轻压而弹跳,但是加长边工艺边面积较多,变相提升了单个板的平均价格。板的硬度足够的情况下,可以加在短的方向,工艺边面积小,单个板平均成本降低,板子横着进入SMT机器。

网友:
    SMT加工的传送轨道固定板的宽度为3.0mm,理论上传送边的极限值是3.0mm,但建议大家不要走这个极限,增加贴片难度。要多预留出一些空白作为裕量,建议将5.0mm作为传送边的“禁布区域”。SMT加工的传送轨道固定板的宽度为3.0mm,理论上传送边的极限值是3.0mm,但建议大家不要走这个极限,增加贴片难度。要多预留出一些空白作为裕量,建议将5.0mm作为传送边的“禁布区域”。SMT加工的传送轨道固定板的宽度为3.0mm,理论上传送边的极限值是3.0mm,但建议大家不要走这个极限,增加贴片难度。要多预留出一些空白作为裕量,建议将5.0mm作为传送边的“禁布区域”。SMT加工的传送轨道固定板的宽度为3.0mm,理论上传送边的极限值是3.0mm,但建议大家不要走这个极限,增加贴片难度。要多预留出一些空白作为裕量,建议将5.0mm作为传送边的“禁布区域”。

网友:
    国产原厂水基清洗液(洗助焊剂、锡膏、颗粒物、离子、非离子等其它残留物)自主研发.生产销售。产品适用于【半导体封装.测试.SMT主板.钢网、治具等产品】品质保证.可替代国际品牌。主板洗后不发白.敏感金属元器件不腐蚀,洗钢网电动/气动无气泡。电话13638381811张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