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基于单片机和 555定时器的A/D 转换器设计

楼主(2020-06-23):
摘要:为克服在A/D转换中输入电压范围窄的问题,介绍了一种采用单片机AT89C51和NE555定
时器构成的A/D转换器。详细分析了其工作原理和A/D转换的特性。该A/D转换器对低频输入信
号在较高电压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
关键词:单片机; A/D转换; AT89C51; NE555
1引言
目前,通用的A/D转换器如ADC0809、
ADC0804等输人电压仅在0V~5V之间,而在实际
应用中往往会遇到需要转换的电压超过+5V。传统
的方法是将输人电压进行变换,使其在0V~5V之
间,以满足A/D转换器的输入要求。本文介绍一种
利用555定时器和单片机构成的A/D转换器,其A/
D转换的输人电压范围为4 V~18 V。
2A/D转换器的组成
基于单片机和555定时器的A/D转换器的组
成原理如图1所示。本文选用单片机为AT89C51。
图1中,单片机AT89C51和555定时器构成--
路16位A/D转换器,其实现A/D转换的基本思想
是:当输入电压V;不同时,555定时器输出脉宽不
同的矩形脉冲波,加到单片机AT89C51的外部中断
输人端INTO。AT89C51 对脉宽进行测量,得到一个

16位的数字量,完成对输入信号的A/D转换。不同
的输入电压对应的脉宽不同,得到的数字量也不相
同。

3实现A/D转换的原理
3.1实现模拟电压到脉冲宽度的转换
555定时器实现模拟电压到脉冲宽度转换的原
理如图2所示。
输人的模拟电压经过电阻R1、R2后加到555
定时器的输入端V;和V;,按照555定时器多谐振

附件下载:

网友:
为克服在A/D转换中输入电压范围窄的问题,介绍了一种采用单片机AT89C51和NE555定  时器构成的A/D转换器。详细分析了其工作原理和A/D转换的特性。该A/D转换器对低频输入信, 号在较高电压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实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