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CAM350 里怎样选择线或焊盘,并自动捕捉它们的端点和中心点?

楼主(2020-06-23):
    请问在CAM350 里怎样选择线或焊盘,并自动捕捉它们的端点和中心点?就像V2001里按S键后能选择线并自动显示当前的D码一样,请大神指导……5 |* t- R3 E$ P- e) ~

网友:
    按“Z”键,其作用和V2001 的S 一样。有时按“Z”可能抓不到中心那就把移动量弄小点,如还不行就按“Page Up”把標框放大。再按Q 键点相应PAD 就会有D 码状态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