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解救办法,把AD18换成AD20后,拖动导线的时候被坑惨了

楼主(2020-06-23):
    在AD18里面,移动这条导线是可以整段移动的

到了AD20,选择了整段导线,但移动的时候被分开了几节。。。

    AD20的版本是20.0.11.设置和AD18的差不多,不知道为何会这样。这样整要拖动导线位置的时候就烦死了
请教各位,是否有哪里的设置可以使拖动导线的时候回复AD18的那种操作

网友:
    好像要在设置里设置的吧

网友:
    实在不行就直接重新画,可以在设置里把自动移除闭合回路打开,重复的网络就会被自动删掉

网友A:
    这个怕是AD20的超级大bug,一直用99SE画图,从很早以前开始,先后用过DXP、AD6、AD14、AD17,每次使用都是大失所望又回到99SE,前段时间试用AD20,发现在布局和拉线方面远远不如99SE好用,感觉AD版本越高越难用,对AD越来越失望,我画的图比较简单,大部分还是单面板,99SE足够用了,也下载了PADS软件和视频教程,以后有机会想学PADS。

网友B:
    老兄,除非你一直用XP系统99SE足够了,但现在很少XP系统的电脑了。

网友:
    你这推线模式选错了吧,一个不是推挤模式就是一根线,推挤的就变几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怕是AD20的超级大bug,一直用99SE画图,从很早以前开始,先后用过DXP、AD6、AD14、AD17,每次使用都是 ...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试试KICAD 免费开源,各种库也比较全,上手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除非你一直用XP系统99SE足够了,但现在很少XP系统的电脑了。

    99SE在win7使用只要解决加载库文件和PCB文件错误问题就可以了,有加库文件的助手,但是我没有用成功,我把XP里与库文件相关的两个文件复制到win7就解决了库文件的加载问题,然后运行了一个PCB文件错误补丁,我在win7里用99SE好多年了,和在XP里用没有什么两样,99SE好像在win10里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这样的话,可以试试KICAD 免费开源,各种库也比较全,上手容易,

    多谢指教,用99SE画图十几年了,所有的元件和封装全部自己画,99SE自带的元件和封装一个也不用,每次画图都画几个元件和封装,已经成为常态,只要不是画内存条、PDA、电脑主板之类的高速电路,画一般的电路,用什么画图软件画PCB相差不会太大,这是关键之关键、根本之根本,没有这个思想,什么电路画图软件都用不好,这个才是现在还有人用99SE画图的根源。我克服了99SE的所有问题,唯一就是像总线推挤之类的布线无法克服,但是,这些对我影响不大,只是想了解一下而已。

网友:
    推挤模式选错,居然说是软件问题。你脑子有病,

网友:
    ad20里有元件位置交换功能了

网友(2021-01-05):
    请问楼主解决这个问题了吗,。能不能分享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