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两个角度参数求值做出一个三维图,颜色太黑了,不知道咋回事,求大佬解答

楼主(2020-06-23):
    利用两个角度参数求值做出一个三维图,颜色太黑了,不知道咋回事,求大佬解答

    程序如下
    a=0:1/180*pi:2*pi;
b=0:1/180*pi:pi;
    [phi,theta]=meshgrid(a,b);
v=-(cos(theta).^2.*sin(phi).^2.*cos(phi).^2.*(1/e11+1/e33-1/u13+2*v13/e33)+(cos(theta).^2.*sin(phi).^2+cos(phi).^2).*(v12/e11-v13/e33)-v12/e11)./(sin(phi).^2.*cos(phi).^2.*(1/u13-2*v13/e33-1/e11-1/e33)+sin(phi).^2./e11+cos(phi).^2./e33);

    x=v.*sin(theta).*cos(phi);
    y=v.*sin(theta).*sin(phi);
z=v.*cos(theta);
suRF(x,y,z)

网友:
    在surf函数里面加上参数设置 'MeshStyle','none' 即可,试一下
    surf( x, y, z, 'MeshStyle', 'no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