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峰焊里面的锡炉加锡膏的问题

楼主(2020-06-23):
请教各位大神:
SMT生产剩下的旧锡膏,能不能用小锡炉去除里面的助焊剂等物质后,把液态的锡膏倒入波峰焊里面的锡
炉使用,
这样SMT剩余的锡膏就不用了报废了。有没有谁这样尝试过。

网友:
可以这样处理的,融化后清楚表明的氧化物,前提是不同的金属含量和配方最好不要混加,以防一些指标超标

网友:
可以的,我们都是这样做的,前提是焊锡的成分要一样

网友:
高温锡膏可以加的,中低温锡膏就别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