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炉温测试线是用什么焊料焊接在板子的啊?

楼主(2020-06-23):
请问一下炉温测试线是用什么焊料焊接在板子的啊?

网友:
(1) 主成分尽量与母材主成分相同,焊料的成分与母材相同, 钎焊时具有良好的润湿性。 (2)熔点合适,即焊料的液相线温度要低于母材固相线温度至 少40-50°C (3) 焊料中的某一重要组元应能与母材产生液态互溶,从而能 形成牢固的结合。但焊料与母材间的相互作用应尽可能避免形成脆性 金属间化合物,避免因母材的过分溶解而导致溶蚀。 (4)焊料与母材的主成分在元素周期表中的位置应尽量靠近, 这样的焊料引起的电化学腐蚀较小,即接头的抗腐蚀性好。 (5)焊料与母材间的热膨胀系数要匹配,如果二者热膨胀系数 相差较大,则焊料/母材的界面处易形成残余应力集中,将严重弱化 焊点的热疲劳性能。 (6) 焊料与钎焊方法相匹配。不同的钎焊方法对焊料的要求不 同,如真空钎焊时,焊料中应不含有蒸汽压高的合金元素,以避免污 染真空系统。

网友:
高温锡线焊的,然后再加点红胶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