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 v7.52制作锣带的基本步骤及注意事项

楼主(2020-06-23):
Cam350 v7.52制作锣带的基本步骤及注意事项

一 、根据MI要求检查outline的尺寸及孔到边数据,内角R值要
求,画好成品Outline。
二 、分好层,我一=般习惯性的保留原装outline和原装钻带,套板
outline和生产钻带,以及要生成的rout层, delete那些与做锣带无
关数据。
三 、设定NC TooL Table,用MI指定的定位孔,根据内槽大小,
拼片间距以及内角的R值要求来选用刀具,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要到
NC Editor的界面下!
四 、用NC界面下utilities (效用菜单)选gerber to mill,直
接生成锣带,在转换的过程中注意走刀方向和是否补偿。用Edit菜
单下的Copy命令把生产钻带的定位孔(即根据MI要求在刀具表里已
经设定好的) Copy To Layers ( 目的层就是rout层)。需要注意的是

网友:
设定NC TooL Table,用MI指定的定位孔,根据内槽大小, 拼片间距以及内角的R值要求来选用刀具,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要到 NC Editor的界面下!下载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