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用system si 输出模型 输不出来

楼主(2020-06-23):
    用system si 输出模型  输不出来,一直在计算中,等了半个小时了 ,还在计算。。。。
我再虚拟机中运行的   无网络   虚拟机画PCB不卡顿,内存上应该没问题。
    用的是 sirigty 2016的
请教杜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用2019

好的

网友B:
    我用2019也不能提取,图示框内的黄色指示灯秒变绿色ready,但是社么反应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2019也不能提取,图示框内的黄色指示灯秒变绿色ready,但是社么反应也没有

提不出来  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吧   在power si里面保存s参数。然后system si 导入s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