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EDER 贴装后出现电阻反贴的问题

楼主(2020-06-23):
生产中出现电阻反贴,更换FEEDER后无出现
对换下的FEEDER进行拆分确认,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这种情况是FEEDER的那个部位有问题

网友:
马达或者进料齿轮磨损导致进料不稳定 0402及以下物料必须加磁性垫片

网友:
也遇到过,FEEDER齿轮问题,导致有一到两个位置取料偏位

网友:
都是大佬啊